知道电机轴的参数(含键参数),与之联接的轴的相关参数依据什么标准来进行设计呢

楼主(2016-10-09):
如题

网友A:
你是不是顺序弄反了,应该是先根据实际要求,设计轴的尺寸,然后校核轴的强度是否符合工况要求,最后再计算减速比,功率大小,选择合适的电机!

网友:
比电机轴粗就行,

楼主:
哈哈。。。似乎很有道理

网友(点评):
材质至少与电机轴相当

网友:
如果采用联轴器,那么就要选定联轴器型号规格,输出轴的尺寸,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顺序弄反了,应该是先根据实际要求,设计轴的尺寸,然后校核轴的强度是否符合工况要求,最后再计算 ...

嗯,一般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实际情况是先有电机,而且电机都给定死了,就用这一款!所以目前的顺序就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