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说一遍我的问题,之前表达确实很糟糕!

楼主(2016-10-10):
首先我想标注一个M4的螺纹孔,就像如图所示的2XM12,但是我实际操作SolidWorks来标注的时候,就是自动生成圆的表示符号如图所示,怎么也取消不了,求问怎么能标注2XM12

网友A:
自动标注的话,你做光孔就标直径符号,你做螺纹孔,就表螺纹符号。所以回到建模空间,把那个孔改成你要的螺纹孔。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点击尺寸把下面这段字符删了,把你想要的2-M打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标注的话,你做光孔就标直径符号,你做螺纹孔,就表螺纹符号。所以回到建模空间,把那个孔改成你要的螺 ...

自动标注感觉很乱,我平常都是手动标注的,大侠平常是自动标注吗?

网友(点评):
因为你的草图标注就很乱,所谓工程图的自动标注,就是引用草图上的标注,如果草图标注很干净整齐,到工程图上就不会乱。而且本身自动标注与标注自动整齐是完全的两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点击尺寸把下面这段字符删了,把你想要的2-M打上去。

已解决,拜谢!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建模的时候就要用异型孔向导做,自动标注没问题的
如果用拉伸切除再加装饰螺纹线,就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最好还是按部就班的建模型,需要什么特征就创建那个特征,免得后续有麻烦。

网友:
学会出图后用CAD标注

网友(点评):
严重不同意,低效且容易出错的做法

网友(点评):
只是图个方便,量产以后图纸更改会带来很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直接的办法,点击尺寸把下面这段字符删了,把你想要的2-M打上去。

非常正确 就这么做

网友:
注解里有个注释功能,自己去标就行了
或者在智能尺寸里改
自动标注别去用,一般自己画程序用图才去自动标注差正确的,出工程图脑子有病自动标注,虽然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动标注感觉很乱,我平常都是手动标注的,大侠平常是自动标注吗?

我说的自动标注是人工操作,系统自动赋值,手工布置调整图面,不是系统本身的那个自动标注。那个的确需要花很大功夫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