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径160的气缸用多大的气管

楼主(2016-10-10):
缸径160的气缸用多大的气管,谢谢

网友:
用1/2的气管吧,SMC样本上有

网友:
16的才行,宜大不宜小

网友A:
那要看LZ的速度要求是怎样,高的话,就得用大的,最小跟跟电磁阀口一致吧,就是2L说的1/2牙出来的12或者16
然后这样都满足不了速度,就换小点的气缸好了

网友:
有1/2-Φ16的接头和Φ16的气管。

网友:
阁下在说发动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LZ的速度要求是怎样,高的话,就得用大的,最小跟跟电磁阀口一致吧,就是2L说的1/2牙出来的12或者16
...

   完全赞同!
   楼主没有提到行程啊,缸径尽管大,行程小,那么气管的粗细对速度的影响就不那么明显了。
   气管的粗细主要影响气缸的速度,选择气管不仅要考虑气缸的动作快慢,还要考虑电磁阀的阀口,本来电磁阀应该根据气缸确定的,但是有些时候系统里存在很多气动元件,电磁阀需要集中安装,个别的气缸就往往不便于自由选择电磁阀了,所以除了考虑气缸动作的影响,还得考虑电磁阀的影响。

网友:
这叫什么设计!

网友:
这个是气动系统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