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件两个硬度

楼主(2016-10-10):
材质45#钢。目前工艺:粗车--调质--低硬度区回火(仅此区域单边留加工余量4mm),最后精车成型。
1.请教高手,是否还有其他更好的工艺。
2.前段时间检验结果:要求调质组织25-30HRC 其余部位硬度小于15HRC。实测基体组织回火索氏体+5-10%铁素体 其余部位组织 珠光体+铁素体。这是什么原因产生的。
谢谢各位了!

楼主:
@三脚猫 望版主指教

网友A:
楼主的调质零件厚度不大,调制后基体组织是索氏体是正确的,铁素体和珠光体组织估计主要在厚度心部区域,因45#淬透性差造成

网友(点评):
楼主问题没表达清楚,调质区是哪些区域?

网友:
这是利用时间和温度的变化达到目的的个性化热处理。具休要试工艺,试出来了就是你的技术储备

网友B:
楼主,你好:
      以下问题,需请教:
      1、整体上看,该零件应该是个螺母的变形。但既没有供夹持的平行面,也没有供手工锁付的花纹。是用特殊的工具锁付吗?
      2、通常,有硬度要求应该是一些配合面,或者装配的夹持面等。请问此处要求25-30HRC的部分的用途?
      3、为什么有要求其他部位又是一个低硬度呢?
      以上,谢谢!

网友C:
此零件类似锁紧螺母,不要太计叫晶相组织,能用就好
可以整体调质,
三个缺口是勾头扳手锁紧用的,可以增加火焰淬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调质零件厚度不大,调制后基体组织是索氏体是正确的,铁素体和珠光体组织估计主要在厚度心部区域,因 ...

15长度的部分,图纸有标注,可能看不清楚,后端薄壁处装配后要求锤击折弯,起到止退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以下问题,需请教:
      1、整体上看,该零件应该是个螺母的变形。但既没有供夹持 ...

25-30HRC硬度主要是防止螺纹无硬度使用后易损坏,实际使用中无硬度的也确实易损坏螺纹;锁紧主要是靠薄壁处装配后敲击变形止退。不知道这样明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零件类似锁紧螺母,不要太计叫晶相组织,能用就好
可以整体调质,
三个缺口是勾头扳手锁紧用的,可以增加火 ...

用肯定是没问题,但是我们是给主机厂配套的,检验的才不管能不能用,图纸有没有问题,你懂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零件类似锁紧螺母,不要太计叫晶相组织,能用就好
可以整体调质,
三个缺口是勾头扳手锁紧用的,可以增加火 ...

大侠,如果看组织的话,是不是淬火的时候冷却速度不够,致使有一部分奥氏体转化成铁素体去了?而没有全部转成马氏体。

网友:
1,什么材料?权当45#
2,这么个件还能分出个局部来有才,难道整体调完再局部调?
3,现在能晒图的厂家 不错了。
4,图还出的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30HRC硬度主要是防止螺纹无硬度使用后易损坏,实际使用中无硬度的也确实易损坏螺纹;锁紧主要是靠薄壁 ...

楼主,你好:
      按照你的回复和图纸的表达,应是螺牙和三个缺口部分要求硬度25-30HRC,右端部分(后续需使敲击变形)要求硬度15HRC以下,请确认。
      初步想法以下,惠请指正:
      1、毛坯件的状态如何?此处机加工前应先正火或退火将硬度降至15HRC以下,同时也利于机加工;
      2、粗加工:粗车、铣削;
      3、对左端局部调质处理。针对要求硬度25-30HRC区域;
      4、精加工:精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按照你的回复和图纸的表达,应是螺牙和三个缺口部分要求硬度25-30HRC,右端部分(后 ...

局部能调质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