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inventor如何实现不完全约束

楼主(2016-10-10):
哪位大神能教我实现不完全约束,就是三维里的门能实现手动开关~

网友:
1,不完全约束就是不想约束的不要约束。
2,没用过inventor但是觉得应该相通,用合页全约束门扇,门框,合页两半轴同心约束,轴向位置约束,就剩一个旋转了

网友(点评):
显然您没验证就说话了...

网友:
看来楼主对自由度这个概念还缺乏清晰的认识

网友A:
约束对话框的右下角有个小三角,点开,下面会出来“极限”的选项,里面有最大、最小的设定,这个不管是距离还是角度都可以设定一个范围。
角度的约束,角度约束的“求解方法”有三种,根据需要灵活选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约束对话框的右下角有个小三角,点开,下面会出来“极限”的选项,里面有最大、最小的设定,这个不管是距离 ...

角度约束的“求解方法”有三种,根据需要灵活选用?
显然,您还不了解极限设置与角度约束几种方法的关系呢,见下面的资料:

网友:
回楼主:
您要”门能实现手动开关“,但从提问内容看您并未理解”开关“的具体表达条件。
门的开关,必须有”开“和”关“两个位置约束需要定义,这才是真实的。
办法是:
用”未定向角度“约束设置门与门框的角度关系,并使用”极限“参数来约束开关位置。如下图:

然后就能手工拖动着,开关这扇门了。而且这门会自动回到初始位置。可见,并不是您想像的”不完全约束“,而是完全约束并附加更多的条件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角度约束的“求解方法”有三种,根据需要灵活选用?
显然,您还不了解极限设置与角度约束几种方法的关系 ...

谢陈老师指点。
本意是角度约束根据你要定向还是要采用极限的方式来选择不同的“求解方法”(估计是软件版本不同的原因,您截图里面显示的是“方式”),
不过后面两种方式“未定向角度”和“明显参考矢量”用的一直有点迷糊,感谢您提供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陈老师指点。
本意是角度约束根据你要定向还是要采用极限的方式来选择不同的“求解方法”(估计是软件 ...

书稿截图是基于Inventor2008的解说,您没看过我的书,所以就难以理解这类Inventor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书稿截图是基于Inventor2008的解说,您没看过我的书,所以就难以理解这类Inventor的功能。

买过您的《INVENTOR机械设计解析与实战-专业篇》,2012版的,之所以说是买过,是因为还没有细细通读,主要是对存在比较大疑问的地方重点读过了,非常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