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缓冲器行程短,缓冲性能如何

楼主(2016-10-10):
  有一个1KG的平台在直线导轨上运动,速度最大8.2M/S,动能33.62J,需要在300MM以内停下来,本想使用弹簧缓冲但不好加阻尼,现在打算使用油压缓冲器缓冲,选择了一款油压缓冲器,行程12MM,最大吸收能量20J,最高撞击速度4M/S,缓冲力根据行程而变化,先小后大,因为以前没有使用过,想请大家帮我解答几个疑惑,谢谢。1.使用两个最大速度4M/S的油压缓冲器是否可以承受8M/S的撞击.

2.只有12MM的缓冲距离,缓冲造成的振动是否仍会非常大,因为机器整体只有20KG且无法很好的固定在地面上

3.如果大家有其他的好方法也请赐教

  谢谢!

网友A:
最大速度8.2m/s,你这个速度够快的
拿重载的油压缓冲器,对着目录介绍算算,如果还不行,就必须做好电机的加减速(惯量匹配好应该没问题)
然后就是能加缓冲器不好加弹簧?表示不理解

网友B:
1,这里的两个4m/s不好等于一个8m/s。
2,12mm冲击是一定会有的。
3,还是根据你的具体结构想办法在300以内加阻尼。

网友C:
使用两个我认为是可行的

网友D:
油压缓冲器是行程末了时,进入封闭油缸,通过阻尼孔,把封住的油慢慢释放出来。
这个要求配合精度很高。关键是缓冲器的制造精度。

网友E:
速度高,则初始缓冲压力高,要看结构是不是受得了,还是换个初速高的吧

网友F:
1、第一题,个人认为应该不可以,物体运动速度是8,用二个最高速度是4的,应该不合适,还是应该选8的。

网友:
请注意:E=1/2mv^2,速度是平方值差一点就差很多。按照ACE缓冲器选型软件,8.2m/s情况下选择缓冲器结果如下:

最终结果MC3325M系列缓冲器其行程为0.91"(23.1mm),总长138.1mm,可以满足要求。如果可能的话,可以考虑建议增加其他的辅助减速装置,如:

网友G:
最大8.2M/S,这个是什么驱动的?

网友H:
如果你非得用4m/s,你就用两个串联一起用,滑块上一个,阻挡的地方用一个,行程24mm。
为什么你用长一点的缓冲器呢?你的停止行程有30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大速度8.2m/s,你这个速度够快的
拿重载的油压缓冲器,对着目录介绍算算,如果还不行,就必须做好电机的 ...

可以加弹簧,不好加阻尼,如果只加弹簧就相当于能量在弹簧和弹簧之间转换,平台停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里的两个4m/s不好等于一个8m/s。
2,12mm冲击是一定会有的。
3,还是根据你的具体结构想办法在300以 ...

谢谢你的建议,如果能在300mm内进行减速会更好,只是不知道直线导轨上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加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两个我认为是可行的

请问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压缓冲器是行程末了时,进入封闭油缸,通过阻尼孔,把封住的油慢慢释放出来。
这个要求配合精度很高。关 ...

使用的是成品的油压缓冲器,其本身的质量应该不是大问题,只是不知道满不满足这里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高,则初始缓冲压力高,要看结构是不是受得了,还是换个初速高的吧

初速高是指油压缓冲器的限制速度大吗,只是找到的一般最大都是8.2m/s,不知道在高速情况下别人一般是怎么缓冲的

网友(点评):
高速和低速的节流曲线不同,你就记结论吧,初速、质量和缓冲距离决定设计结构,不能随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1、第一题,个人认为应该不可以,物体运动速度是8,用二个最高速度是4的,应该不合适,还是应该选8的。

我也有这方面顾虑,只是这种油压减震器一般就是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大8.2M/S,这个是什么驱动的?

是用电机拉动弹簧蓄能,在直线导轨上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非得用4m/s,你就用两个串联一起用,滑块上一个,阻挡的地方用一个,行程24mm。
为什么你用长一点的 ...

我是根据缓冲器的最大吸收能量来算的,如果有合适的缓冲器能够做到在300mm范围缓冲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不能单纯按吸能算,长距离可以考虑电磁阻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你非得用4m/s,你就用两个串联一起用,滑块上一个,阻挡的地方用一个,行程24mm。
为什么你用长一点的 ...

谢谢你提醒了我,串联是可以解决速度问题的

网友(点评):
串联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初速高是指油压缓冲器的限制速度大吗,只是找到的一般最大都是8.2m/s,不知道在高速情况下别人一般是怎么 ...

受教了,没有仔细考虑内在的东西,只是简单的叠加,以后我做其他事情也会注意,谢谢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提醒了我,串联是可以解决速度问题的

串联不应该是把速度分解成两部分了吗,为什么不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