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动轴销和基座是同心的问题

楼主(2016-10-10):
该图是一个工装,滑动轴销和基座是同心的,现在是产品孔位有变化,孔位和轴销孔大约辅导1mm左右,有时候轴销穿不过产品孔。
有什么好的的方法解决吗?
我的设想是在滑动轴和座上做文章,轴和座配合制作,座里面孔位大于轴的直径1.5mm左右,再四个方位上打孔,装弹簧和紧定螺钉,根据
实际情况调节螺定,达到滑动轴销上下左右浮动,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1,据楼主描述,我推断轴销穿不过产品孔,是因为产品上的孔位上下偏差造成的,
2,楼主后面描述的是想调整工装适应产品孔位的变化吗?

网友B:
中间的是销轴吗?滑动工装有什么作用?销轴穿过产品还要穿过滑动工装吗?

网友C:
整个座做成上下可调的更好些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

网友D:
座和滑动工装要同时调整才行。

网友(点评):
我猜,滑动工装的孔是不是很大?不起定位作用,所以可以不调。

网友E:
这个工装的作用是什么?轴销穿不过产品孔的原因是什么?是产品孔不合格,还是公差太大,超出了工装的精度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据楼主描述,我推断轴销穿不过产品孔,是因为产品上的孔位上下偏差造成的,
2,楼主后面描述的是想调整 ...

是产品孔位有偏差的,工装是同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的是销轴吗?滑动工装有什么作用?销轴穿过产品还要穿过滑动工装吗?

中间是轴,基座是固定的,产品放在工装上已固定一端为基准,滑动轴销是锁住产品的一个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工装的作用是什么?轴销穿不过产品孔的原因是什么?是产品孔不合格,还是公差太大,超出了工装的精度范 ...

工装是一个汽车上用的一个焊接夹具,是产品孔位有偏差,产品控我和工装孔位上下,左右大约在1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座和滑动工装要同时调整才行。

座是固定的不可调也不能改动,滑动工装可以更改,上下左右可调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座做成上下可调的更好些

滑动工装可以做成可调的,有什么好的方案探讨下。

网友(点评):
不就是轴心高度有高低吗。轴座做成高低可调就是了。

网友(点评):
有好的方案吗,说说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座是固定的不可调也不能改动,滑动工装可以更改,上下左右可调即可。

那座的孔可否做成长孔,上下可以自由活动?

网友(点评):
这个只能在滑动工装上做文章,座是不能改变的,我考虑的是在轴销和固定轴销的滑动座上改动,是否考虑加装个机构,可以上下左右调节轴销

网友(点评):
说说看你的方孔构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