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家用水管螺纹

楼主(2016-10-10):
如图所说,应该是R配合Rp,为什么是“不可拆螺纹”,难道只能使用一次?

网友:
1,这里的“不可拆螺纹”估计是拆过后螺纹密封性就不好了,再用需要重新过牙。

网友:
这螺纹应该是螺纹密封管螺纹,一般家庭不用这个的。一般家庭水管会用55度非螺纹密封管螺纹,加生料带密封,可拆卸。

网友:
不可拆连接一般是指无法正常拆卸,只能破坏性的拆开,比如铆接。这种情况估计是在连接的时候施加了密封胶,形成了不开拆连接。

网友:
“不可拆联接”,没有看见过,水管也应该不是这种螺纹。可能天然气管路联接中用得比较多。

网友:
这种说法原来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用过这种配合,完全可以拆卸,不会伤螺纹。

网友:
这些都是生胶带密封的

网友(2018-01-16):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请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2018-05-05):
看一下我发过的一个帖子。管螺纹标记解析DIN2999指的就是牙型角55°的密封管螺纹R1-Rp,不存在不可拆卸。这种螺纹理论上不需要密封件就可以靠拧紧以后的螺纹牙变形起到密封作用,不存在不可拆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