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具夹紧器的原理不明求助

楼主(2016-10-10):
求助!这个模具夹紧器图二中的保持力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有油压和没油压的时候差这么多。
在我认为在夹紧的时候就算突然没油压了,因为油缸顶住的那个塞块的原因,摩擦自锁所以保持力应该是有油压和没油压区别不大的。
还有在油缸中的那根弹簧是干嘛用的,在有油压时夹紧器夹紧头的收缩都是油缸控制。不需要弹簧。
我唯一想到的就是在运输途中为了不让夹紧头伸出,所以那根弹簧是拉伸弹簧不是压缩弹簧。不过还是感觉怪怪的。
希望能有人给我点建议和启发。

网友:
上面那根弹簧是压簧,它的作用是在断电时斜铁保压作用的,
正常情况下夹紧力是油压和弹簧一起施加的
下面那根弹簧应该是拉簧,是在放松时夹紧头缩回

网友A:
仅凭这些信息理解这个构造恐怕很难准确。夹具在各种工况下有什么要求?工况转换时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约束和限制?…… 猜测:
1、保持力是活塞对杠杆的水平力,与夹紧力之间的关系由斜面的斜率确定。有油压时是油压与活塞杆面积的乘积,没有油压时是油缸弹簧的弹力。
2、是否自锁可以从夹紧力与保持力的关系推算,我算下来应该没有自锁。

网友:
这个力来源于液压油的压力,虽然压紧时两端都进压力油,可是它们的作用的面积不一样,右边进油的作用到全部面积,包括好像空心的部分,所以压力大!

网友:
1,弹簧的作用2#说的很明白,补充一点图2杠杆里面应该还有一个弹簧
2,楔快应该是自锁的,但楔块和本体不自锁,

网友:
下面好像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凭这些信息理解这个构造恐怕很难准确。夹具在各种工况下有什么要求?工况转换时有什么要求?有什么约束和 ...

按你的推论,保持力只由弹簧提供的时候这个弹簧需提供的力也太大了。当型号是TKB160时油缸的外径都才100mm,什么样的弹簧能提供这么大的力啊!

网友B:
个人猜想:所谓保持力应该是夹紧模具的力,而夹紧力应该是油缸的输出推力。理由如下:

1. 型号中有“TKB160-XX”,说明160kN是与使用者直接相关的(一般型号中会规定最重要的参数),而使用者只关心夹紧模具的力,所以这里的160kN应该是夹紧模具的力。

2. 产品结构表明这是一个增力机构:一处是斜锲机构,增力;一处是杠杆机构,减力;但综合效果仍旧是增力。输入力小,输入行程大;输出力大,输出行程小。所以夹紧模具的力应该大于油缸提供的力。

另外,两处弹簧都是压簧。油缸中的压簧可能是安全措施(不能确定)。其安全措施为:斜锲自锁 + 弹簧推力保持 + 单向阀保压。

杠杆伸出主要靠下面的压簧,到达小直角处停止;然后油缸推斜锲,杠杆摆动压紧。松开时,杠杆由左边的小弹簧把杠杆顶起转动一个小角度,再由油缸带回。

当然,准确的信息最好咨询供应商。

网友:
……发重复了,抱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你的推论,保持力只由弹簧提供的时候这个弹簧需提供的力也太大了。当型号是TKB160时油缸的外径都才100m ...

我说的只能是猜测,因为信息不充分。所谓保持力,夹紧力需要设计人给出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想:所谓保持力应该是夹紧模具的力,而夹紧力应该是油缸的输出推力。理由如下:

1. 型号中有“TKB ...

以你的推论,在TKB160时,因为156/49为3.18,得斜角为17.5°。那当油压为0时19.6全由弹簧提供,则19.6/3.18=6.16KN。
因为由49KN计算出油缸杆的直径为68mm,所以问题变成需要的弹簧力还是太大。

网友:
再说一下油缸中弹簧的作用,感觉是一项安全措施:在意外情况时,油缸压力骤降,此时靠斜锲自锁,但是斜锲自锁有时不可靠(比如振动),此时需要就弹簧辅助加压。

这种产品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措施,一旦模具掉落,就是安全事故。

个人观点,敬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猜想:所谓保持力应该是夹紧模具的力,而夹紧力应该是油缸的输出推力。理由如下:

1. 型号中有“TKB ...

不过我觉得你的推论应该是对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你的推论,在TKB160时,因为156/49为3.18,得斜角为17.5°。那当油压为0时19.6全由弹簧提供,则19.6/3. ...

不是你这么算的。(弹簧的作用在12#中有说明)

下面估算一下(按TKB160):
  • 斜锲增力机构(考虑摩擦):
    利用图片中的公式(图片不清晰):FQ = F / tan(α+ 2ρ)  (自锁条件α<=  2ρ)
    取输入力F= 49 kN,斜锲角度α= 5°,各面自锁角ρ= 4°,则
    输出力FQ = 49 / tan(5°+ 2 * 4°)= 212.24 kN
  • 杠杆机构(此为减力机构),取力臂之比为0.75,则:
    最终输出力F’ = FQ *0.75 = 212.24 * 0.75 = 159.18 kN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这么算的。(弹簧的作用在12#中有说明)
下面估算一下(按TKB160):

太谢谢你了。帮我纠正了我的计算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这么算的。(弹簧的作用在12#中有说明)
下面估算一下(按TKB160):

还有一点,如果他自锁了。那当油压等于0的时候,保持力应该不用给出。而这个给出的保持力应该是假设没有摩擦时全由弹簧提供的保持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如果他自锁了。那当油压等于0的时候,保持力应该不用给出。而这个给出的保持力应该是假设没有 ...

我理解不是这样的。

1. 当油压变为由13.7MPa变为0MPa的时候,由于斜锲自锁,保持力是不会变的(仍然为156kN),有没有弹簧都是一样的。这才叫自锁。想象一下把斜劈砸进墙缝,当用榔头敲斜劈时(此时相当于油缸有油压),斜劈进入墙缝;当榔头离开斜劈时,斜劈上不再有榔头的作用力(此时相当于油缸的油压为0),但斜劈不会从墙缝中退出来。这就是自锁。

2. 弹簧提供的力在自锁时是不用计算的。斜劈砸入墙缝,不会再退出,即使你再用手推斜劈(相当于弹簧力),也是做无用功。:

3. 弹簧的作用仅仅是保持自锁的稳定性。例如由于振动,斜锲的缝会变大,斜锲就会滑落,而弹簧可以强行把斜锲楔入,保持夹紧模具的力。是安全措施。

4. 这里给出了0 MPa时的保持力,我想原因可能是:对于小模具,仅有弹簧就可以提供夹紧力,不需要油压,或者是当油压很小时(3 MPa、5 MPa等)可以作为动力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