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符号求助

楼主(2016-10-10):
如图,这个是一面的4个劲 ,第二张图是一个辅助图,表示这样的劲一共是8个。我怎么用焊接符号表示角焊缝焊缝高度不小于3mm?上边我标注的对吗? 另外我怎么表示一共有8处需要这样的。 哪位从事焊接的大侠指点下啊。谢谢!

网友A:
小旗帜是现场施工
3是指焊高3mm
斜面一条线是焊后打磨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旗帜是现场施工
3是指焊高3mm
斜面一条线是焊后打磨平滑

谢谢 大侠回复, 您好像没有看清楚我的问题。上边的焊接符号是我自己标的,我想用来表示,我说描述的工况,不知道对不对,另外8个劲的焊缝怎么表示?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217&highlight=%BA%B8%BD%D3%B7%FB%BA%C5。看一下社区原来的帖子,对您有帮助。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点评):
老大 ,没看到那两个符号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焊接符号有国家标准的,可查找;如果是我,当我不想查找的话,标注时也可添加文字说明。

网友(点评):
是啊,大大,我一个符号不出现就用话说,这种简单的焊接也可以的。关键是,我也想学学。。。。。

网友B:
1、小旗子表示现场焊接,这个不需要;
2、小圆圈表示周圈焊接,这个应该也不需要,单侧焊的话横线上侧一个上三角,两侧都焊的话横线上下都有小三角;
3、小三角前面的数字3表示焊高,上面的下斜线表示焊后需要打磨;
4、尾部的3条就是表示焊接有3处同样的焊接位置,改为8处就可以了。

网友:
1,赶紧去搜搜论坛里关于焊接符号的帖子,大把。

网友(点评):
恩 ,蚂蚁大侠,元帅了啊。。。可以哈哈,其实不是不想搜,焊接的图示国家标准,我以前都看过,可是,看完也不用就忘了。我想通过实例加深记忆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小旗子表示现场焊接,这个不需要;
2、小圆圈表示周圈焊接,这个应该也不需要,单侧焊的话横线上侧一个 ...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小旗子表示现场焊接,这个不需要;
2、小圆圈表示周圈焊接,这个应该也不需要,单侧焊的话横线上侧一个 ...

谢谢大侠,有点不明白就是,您所指的应该是指长宽方向。这样的话就是2条,用上下三角表示确实对(我认为),这个筋的焊接其实四周的,您想下。并非两边。要是这样的话可以用圈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有点不明白就是,您所指的应该是指长宽方向。这样的话就是2条,用上下三角表示确实对(我认为 ...

周圈焊接的话就用小圆圈,只保留横线上方的三角,尾部注释的意思就是表示相同的焊接标准一共有几处,类似多孔的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圈焊接的话就用小圆圈,只保留横线上方的三角,尾部注释的意思就是表示相同的焊接标准一共有几处,类似 ...

谢谢大侠的跟帖,我大概明白了一些,对我所说的这种情况 应该是加上圆圈, 然后后边写上八条 就代表了是8块加强筋,对吗? 还有就是小旗子说的是现场焊接,这个是怎么解释呢?一些资料中也只是提到是现场。这个现场是什么意思? 我的理解就是直接焊。。。您能帮我举例说明下什么情况需要用旗子什么情况不需要用旗子吗?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跟帖,我大概明白了一些,对我所说的这种情况 应该是加上圆圈, 然后后边写上八条 就代表了是8 ...

这个现场焊接就是指在最终的安装现场施焊,比如马路下面埋的燃气管道暖气管道等都是在安装现场焊接的。这些是无法厂内提前焊接的,只能现场焊接。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您,我明白了, 我这个不需要加旗子。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