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45号钢的钢板先调质再焊接还是先焊后调

楼主(2016-10-10):
如题,需要焊接在一起的板材,材质都是45号钢,关于焊接和调质的先后顺序,请教下各位。

一种说法是  先调质——焊接——去应力退火

另一种  先焊接——去应力退火——调质

哪种工艺可取??

或者其他顺序,注意事项??

网友:
先调质——焊接——去应力退火  比较合理

网友A:
哪个都不可取。不建议45#焊接还调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个都不可取。不建议45#焊接还调质。

因为有硬度要求,若用Q345代替,可否?Q345焊接后调质?

网友(点评):
Q345不是调质钢

网友(点评):
楼主最好贴图上来看看,不然所有的建议都是无的放矢。

网友B:
两个结果不一样,看你是最后需要去应力退火的还是最后调质的,如果没那个要求就不需要计较这些,因为45号钢本身不太适合焊接要求高的。

网友:
焊接尽量不用45。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结果不一样,看你是最后需要去应力退火的还是最后调质的,如果没那个要求就不需要计较这些,因为45号钢 ...

有网友说焊接后调质,对焊缝不利,容易产生裂缝

网友C:
1.焊接后再调质的,焊缝会产生热裂纹。所以建议是先调质再焊接。
2.45#钢焊接,需要做预热处理,在焊接区域预热,大概250℃。焊后再回火去应力。

网友(点评):
这个答案比较好 既然都要调质了,对材料综合性能应该不低,否则用Q235省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网友说焊接后调质,对焊缝不利,容易产生裂缝

问题是你先调质再去应力退火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如果能达到就先调质,后调质的话,退火如果做得好一般情况就不会出现裂缝。

网友:
焊后回火

网友D:
为什么45#钢不适合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45#钢不适合焊接?

要预热,焊接工艺处理不好容易有裂纹

网友E:
    45号钢属中碳钢,常用于制造机械零部件,多为修复性焊接,所以焊接性较差,如果仍按焊接低碳钢常用的工艺随意施焊,往往焊件会产生裂纹而导致产品报废。
  当焊接45号钢时,如果焊接材料的选择和焊接过程的控制不好,则焊缝和近缝区可能产生硬脆的马氏体组织,导致接头使用性能下降,在振动或疲劳载荷下容易破坏,也是诱发冷裂纹的主要因素。
  为了减少或避免焊缝、近缝区的淬硬组织,改善接头性能,需要采取必要的工艺措施,通常焊前要进行预热,预热温度为150~250℃,若构件厚度或刚性较大,则可在250~400℃。焊接过程中,层间温度保持不低于250℃。焊件结构比较复杂而采用某些防止裂纹的措施有困难时,应当尽量选用低氢型焊条,在不要求焊接接头与母材等强度的情况下,可选用强度低一级的焊条,能获得塑性更好的焊缝金属,有利于避免裂纹的产生。
  焊后最好立即进行600~650℃消除应力的回火处理,如不能立即消除应力,也应进行消氢处理,其保温时间约每10mm厚度1h左可。

网友F:
建议调质—再焊接—去应力退火,焊后调质,调质成本高。
调质后焊接,其预热温度、层间温度及热处理温度都应比母材淬火后的回火温度低50℃。以免对调质件退火。
进行局部预热时,应在焊缝两侧各100mm范围内均匀加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号钢属中碳钢,常用于制造机械零部件,多为修复性焊接,所以焊接性较差,如果仍按焊接低碳钢常用的工 ...

有道理,谢谢

网友G:
先调质—— 后焊接——去应力退火,较好。

网友:
1,焊接这个事非常靠经验,任何一件事都得拿具体的结构来就事论事,即使像楼主这样也是过于笼统
2,做过总重45T的结构件,主体16Mn(Q345),但有两条主导轨用的45#钢要求调制,先调后焊的。

网友:
45钢属于中碳钢,可焊性没有Q235材质好。个人建议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那样可控制焊接裂纹的产生,或是用大西洋牌的结422或4303电焊条。

网友:
先调质—— 后焊接——去应力退火,较好。热处理对焊缝影响大。

网友:
感觉焊接后再退火不太好啊

网友H:
楼主,你的第一种说法,工件硬度会很低。你这边是可以的吗?
你的另一种说法,可以比较好地控制工件的状态。还有,去应力退火可以换成正火。
针对S45,焊前预热,焊后保温,选合适的焊条,相应的焊机,是常用的手段。
我之前在社区问过类似的问题,楼主可以搜索一下做参考。这里也顺便再次感谢回答的同学。

网友:
材料这块好多不懂得,特来围观。

网友:
我司曾焊接拿直径3M厚度30的45#钢圆环与Q345焊接,结果焊缝开裂直接报废。
我们外购是20#钢,结果供应商出错给我们的是45#钢。开始焊接出现裂纹以为应力过高,然后预热继续焊接,结果第二天焊缝还是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的第一种说法,工件硬度会很低。你这边是可以的吗?
你的另一种说法,可以比较好地控制工件的状态 ...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这边对工件的硬度有要求所以才想调质,希望达到HB260以上,如果按你所说,第一种先调质后焊接,最后热处理硬度会很低,是否不可取?

至于第二种说法,看了其他网友的意见,说焊接后调质对焊缝产生影响,容易有裂纹,心中比较疑惑,是否也不可取?
如果按第二种工艺 焊接——调质,焊接后是否要经过一道热处理(例如正火)再进行调质?

网友:
必须要焊接吗?

网友:
大多输送辊道都是这个问题,工艺把握不好,容易断轴头。但这已经不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们好像是调质 焊接 退火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我这边对工件的硬度有要求所以才想调质,希望达到HB260以上,如果按你所说,第一种 ...

用第二种方法。和热处理沟通。
需要根据结构,焊接情况考虑。跟热处理人员的经验水平有很大的关系。
我之前处理的工件,很多热处理人员说不可以调质,会开裂。
但实际是可以的。
建议你将工件和焊缝拍照,去热处理的相关网站咨询。譬如 热处理之家

网友:
1.调质后焊接,局部晶格会变化
2.焊后调质,焊缝裂纹机率变大
3.调质--焊接--退火,硬度下降

一般来说焊后尽量不要再加热处理(对焊缝没好处)
如对去焊接应力没太大要求的,建议调质后焊接
焊接--正火, 替代调质

http://www.cmiw.cn/thread-19212-1-1.html

网友:
调质处理后再焊接,也会影响焊接效果,容易开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个都不可取。不建议45#焊接还调质。

我同意阁下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焊接后再调质的,焊缝会产生热裂纹。所以建议是先调质再焊接。
2.45#钢焊接,需要做预热处理,在焊接区 ...

焊接后再调质为什末焊缝会产生热裂纹

网友(2016-11-10):
引用 网友E:
45号钢属中碳钢,常用于制造机械零部件,多为修复性焊接,所以焊接性较差,如果仍按焊接低碳钢常用的工 ...

学习了,谢谢大侠

网友I(2017-08-10):
引用 网友F:
建议调质—再焊接—去应力退火,焊后调质,调质成本高。
调质后焊接,其预热温度、层间温度及热处理温度都 ...

你好,制动轮可以用Q235A吗?和45号钢不知道选哪一个

网友F:
引用 网友I:
你好,制动轮可以用Q235A吗?和45号钢不知道选哪一个

制动轮制动靠摩擦力,表面需要一定的硬度和耐磨,建议选择45号钢和35号钢,摩擦表面淬火处理,提高硬度。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制动轮制动靠摩擦力,表面需要一定的硬度和耐磨,建议选择45号钢和35号钢,摩擦表面淬火处理,提高硬度。 ...

45号钢我查手册说焊接性能不好,怎么还会选用呢,这是怎么定的。
我看大部分制动轮要求是:轮缘表面淬火硬度35~45HRC,深度为2~3mm。
意思就是不需要调质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I:
45号钢我查手册说焊接性能不好,怎么还会选用呢,这是怎么定的。
我看大部分制动轮要求是:轮缘表面淬火 ...

根据情况,如果单纯需要耐磨就不需要,如果要求韧性或者需要提高其它综合机械性能就需要调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根据情况,如果单纯需要耐磨就不需要,如果要求韧性或者需要提高其它综合机械性能就需要调质。

好,谢谢。看来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方法才行。

网友(2017-09-13):
1.焊接后再调质的,焊缝会产生热裂纹。所以建议是先调质再焊接。
2.45#钢焊接,需要做预热处理,在焊接区域预热,大概250℃。焊后再回火去应力。
正解

网友(2017-10-18):
45号本就不适合焊接

网友:
做预热处理,300度以下,焊后去应力

网友(2021-03-02):
先调质,再焊接;调质是淬火+高温回火,如果先焊接,再调质,在淬火过程中极易造成焊接部位开裂,何况45号钢本身就焊接性能不咋地。

网友:
我发现这网站真的还不错,都是干货

网友(2021-04-25):
8楼的观点不错,我认为

网友(2021-08-17):
焊接后再调质容易断

网友(2022-05-23):
引用 网友C:
1.焊接后再调质的,焊缝会产生热裂纹。所以建议是先调质再焊接。
2.45#钢焊接,需要做预热处理,在焊接区 ...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G:
先调质—— 后焊接——去应力退火,较好。

你说的是准确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