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Mesh 学习点滴

楼主(2016-10-10):
  • 前处理软件(网格划分厉害的)
  • 网格质量检查内容:单元连续性检查、单元法向检查、重复单元检查、单元质量参数检查
  • 网格质量检查工具:qualityindex(2D:评估整体质量)、edges(Tool:检查2D连续性,合并重复节点)、faces(Tool:3D单元检查,合并重复节点)、normals(Tool:法向检查)、check elements
  • 多想:不同的分析目的,有限元的模型可以不一样,根据目的简化模型
  • Mesh 网格划分

  • Geometry 几何体 element 单元

  • 导入模型:import—geometry

  • 模型显示:wireframe geometry 几何线框 / wireframe geometry and surface lines 表面线/ shaded geometry 阴影 / shaded geometry and surface edges 阴影和边线

  • CTRL+左/右  F=fill

  • Reject = undo in Marc 仅一步

  • Esc 返回= return

楼主:
  • Preference(偏好)--colors(颜色)—general / geometry / mesh
  • Collectors:  assemblies / components / materials / properties/ load collectors / system collector / vector collector 向量 / beamsection collector 梁截面 / multibodies 多体 / delete / card edit /organize / renumber
  • Checks: distance / length / mass& area calculator / edges / feature / face / normal 法向量 / penetration check 穿透检查 / intersection check 交互检查 / check elements / modelsummary 模型信息 / loads summation 载荷求和 / counts 计数
  • Display: mask隐藏 / reverse elements 单元反向 / unmask adjacent 显示相邻 / unmask all 显示所有 / mask not shown 隐藏当前图形区窗口之外的对象 / find / spherical clipping球形裁切 / display number / displayelement handles / display load handles / display fixed point 硬点
  • Visualization: wireframe element(skin only) / transparent element 透明 / shaded element with feature line / shadedelement with mesh line / shaded element / traditional element representation 原始2D网格显示 / 3D element representation 3D网格显示 / traditional and 3Delement representation / layer off 普通模式(无图层) / composite layer 复合涂层 / composite layer withfiber direction 带纤维方向的复合图层
  • 计算器:逆波兰式输入表示法 (什么玩意,太难用了)×××××
  • ELEMENT:
    选择对象时鼠标会跳,真是太会设计了,用的我想骂人
    选择对象时,shift+右击可以进入快捷选择窗口—矩形 / 不规则多边形 / 圆
    Element—reverse 反向选择
  • Component:
    reorder—collector—component 全勾选后重新按顺序排序 (勾选后不可取消真TMD che)
    Renumber—collector—renumber—component—start—incrementby—offset
  • View control: 很多操作可以通过快捷键实现(ctrl+shift+左中右键)
    Zoom in.out / circle zoom /dynamic zoom / dynamic rotate 动态旋转 / dynamic spin动态自转(玩起来很好玩,从没用过类似的功能) / rotate clockwise 顺时针旋转 / rotate counter clockwise 逆时针旋转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楼主:
  • Geometry creating / editing /querying
    Node: extract parametric: 参数化节点(提取参数) extract on line 线段上创建均布点或者偏置点 / interpolate nodes 节点间创建节点(空间) / interpolate on line 线段上的节点间创建节点 / interpolate on surface 曲面上的节点间创建节点 / intersect 相交点处创建节点
    Free point:same as nodes
    Fixed point: cursor / edge /surface 曲面边界 / 边 / 曲面

楼主:
  • 打开hypermesh的路径不可有中文;
  • Bounding surface 闭合曲面创建实体geometry—solid—bounding surface  (实体边线比曲面边线粗)
  • 中键有时也是确认键,但是用到的情况不多,UG里中键确认几乎每个命令都可以用到,很好用的功能
  • 通过offset 创建长方体网格:mesh—create—3D element—element offset
  • 通过spin创建旋转体网格:mesh—create—3D element—spin
  • 通过linear solid创建放样网格:mesh—create—3D element—linear 3D
  • F1: hidden line(?) help document
    F2: delete
    F3: replace
    F4: distance
    F5: mask
    F6: element edit
    F7: align nodes
    F8: create node
    F9: line edit
    F10: check element
    F11: collectors organize
    F12: automesh

网友(2016-11-25):
快捷键F11不对   其是快速编辑面板

网友(2021-09-09):
引用 楼主:
  • 打开hypermesh的路径不可有中文;
  • Bounding surface 闭合曲面创建实体geometry—solid—boundin ...

  •

      F11: Qick Ed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