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更换新电脑后如何快速配置toolbox

楼主(2016-10-10):
抛砖引玉吧,本人是通过“克隆”软件将SolidWorks软件整体克隆到新的电脑。

网友:
你自己在ug里设置好界面和工具栏后,可以将角色保存起来,会生成一个文件。
新电脑安装ug后,可以导入之前保存的角色,一切都回来了。
可搜索ug角色的保存。

网友A:
试试这个,Solidworks工具自带的;

网友(点评):
这个使用过,但是奇怪的是在2014中并不好用,toolbox、菜单和工具栏都没有效果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Solidworks工具自带的;

ToolBOX没验证过,但是菜单栏什么的是没问题的,我就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