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镁合金重量轻,而强度也好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6-10-10):
各位大侠,如题。知道的指点下。

网友: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

网友:
就为了减轻重量吗?高强度的塑料不是没有,死贵啊

网友:
最出名的莫过于碳纤维了

网友A:
钛合金!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的昂贵金属。

网友(点评):
比镁合金密度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钛合金!主要应用于航空航天的昂贵金属。

不好意思!查了一下,果然是钛合金比镁合金的要重。镁合金号称是最轻的金属。
镁合金的密度不大于2.7克每平方厘米。
钛合金的密度一般在4.5g/cm3左右。

网友:
只有非金属材料了吧

网友:
用非金属材料可以 达到你的要求,硬度要达到你的要求的话,价格上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