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静压技术1

楼主(2016-10-11):
  题目有点大,算是一点个人经验吧,还望社区流体方面的大侠不吝赐教。
  液体静压技术在数控机床上主要有两方面的应用
  1,液体静压轴承
  2,液体静压导轨
  液体静压技术在这两方面的应用可以说从理论到实践都已经是很成熟了。
  尤其是在静压轴承这块理论结构相当完善。
  两者的静压原理都是一样的,分为(1)恒流式静压(2)恒压式静压
  恒压式静压多应用于液体静压轴承,而根据节流形式的不同又分为,固定节流式和可变节流式。
  恒流式静压根据其特点主要应用于大型、重型机床,今天主要说这个恒流式静压。

  记得我早以前说过,学流体技术,学校里那几本书学透,理论知识就足够了,处理一般问题游刃有余,剩下的就是现场实践了,学液压不摸不亲自拆装不实际调试永远入不了门。玩液压最高境界就是伺服,那不在是纯液压了,是一个系统了。
  恒流式静压,虽然理论计算比较复杂,但实际应用起来却比较简单,这得益于液压系统的特性,"压力、流量可调!"即使前期设计计算有误,压力,流量算小了、算大了,我们总能通过各种阀、电机根据现场情况对其进行调整,甚至改变整个原理,这是叠加阀带来最直接的好处。
  恒流式静压导轨:主要有这两方面的应用,(1)大、重型机床工作台静压导轨(2)床身导轨静压
(1)大、重型机床工作台静压

  以上是两个机床工作台模型,可能有社友见过双圈导轨的,那是更大的,以下这个据说加工直径可达28米,我想一定是单柱移动的。

  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作台静压原理图,因为这个台面较小所以是这样的,一般为了提高共工作台可靠性会分成两组、三组。

  驱动电机一般都是调频电机,前面的分油器大多都是用下面这种意大利产齿轮分油器。

(2)床身导轨静压

床身导轨静压应用比较广泛,大型卧车床身,龙门铣床身,大型镗床床身及主轴滑枕多用。
下面是系统原理图。

因为一般床身导轨静压所需流量较小,执行机构多用多头泵

  这是福鸟的多头泵,现已纳入SKF旗下。

  国产液压件太烂,关键地方的接头都得用老美的,更不敢说什么泵、阀、传感器之类的。偶尔能用上国内的追本溯源还不是德国就是日本,国产能用的也就是些滤油器等的液压附件了。稍大一点的设备,一套配套的液压系统下来少说20-30万。
  不光是液压件,这应该是整个机械行业的现状了,功能部件我们能拿得出手的有几个,钱都让各种层层代理商拿走了,还要交税~国内做设备不赚钱了!
  有些跑题了!

网友A:
我设计过一台12米立车,单柱的,床身导轨就是静压的。
工作台是现成的。

网友(点评):
楼主有空分享一点好。

网友(点评):
我设计的是机械部分,数控和静压是包给别人做的。

网友(点评):
大侠也过来了 JXCAD论坛?

网友(点评):
你也从那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设计过一台12米立车,单柱的,床身导轨就是静压的。
工作台是现成的。

补张图片:

网友(点评):
楼主这立柱够强悍!

网友(点评):
楼主这立柱似乎是焊接的?

网友(点评):
有预留侧铣头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补张图片:

仰慕。。。。。。。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原来用过干油分配器,齿轮分油器第一次接触。静压,实际滑动摩擦系数是多少?

网友(点评):
导轨面处于液体摩擦状态,可以理解为两接触面完全被油膜分开,摩擦系数小于0.001,可以当0.0005, 工作台浮起后,十几吨的工件手轻松推得动。

网友(点评):
长知识了,神奇的静压技术。

网友(点评):
学到了机床行业的知识。请问转动部分与固定部分间, 液压油一直注入,密封是金属间的间隙密封还是有大型密封圈?

网友:
开过静压工作台的镗床

网友:
巨无霸的家伙。

网友:
其实吧,静压轴承和静压导轨是两大类产品,两类产品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叫静压支承,与之相对的还有动压支承。动静压支承基本上已从液压中分离出去,其所用的元件虽有类似但压力流量都很不同。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是,楼主不敢贪大贪全所以忽略了一些东西,从小处说起,有些东西也就不去再细分了,想学习了社友查查资料吧,对不住了。

网友(点评):
所以原来的题目流体静压技术改为了液体静压技术再到现在的机床静压技术

网友(点评):
没啥,我就是补充一下,你现找的资料肯定不如我记得多,玩工业就是个慢慢积累的过程,深度和广度都需要

网友(点评):
比方说流体静压题目就大了,气浮轴承你必须得说

网友:
楼上都是做大设备的

网友:
都是大神啊

网友B:
开过前苏联科洛明斯重型机床制造厂生产的1K540 8米数控万能单柱立车(花盘导轨采用液压静力润滑)。

网友(点评):
经典之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过前苏联科洛明斯重型机床制造厂生产的1K540 8米数控万能单柱立车(花盘导轨采用液压静力润滑)。

该机床带侧刀架,有车、镗、铣、磨功能,花盘带旋转编码器可以任意角度定位。后来由“武汉威泰”对原来的老数控系统进行了升级改造,新系统为(西门子840di)

网友C:
帮楼主补充点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楼主补充点东西

我要卖这个专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