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停滞了几天了,请大神翻译这两句话。

楼主(2016-10-10):
  大家好,小弟最近翻译几张英文图纸,其中有两句不明之处(图中红框处)。还请大神帮忙把把脉哈。
  图1展示的是一个盘类零件,其中投影方向用的是第三投影视图(与国标惯用的第一投影视图正好相反),请大家注意。红框中的那句话似乎有点不通顺,BUT后面的“逗号”应该在其前面,另外这句话似乎是在说“装入轴时,不能用表面已氧化变黑的M3x0.5的锥形沉头螺钉...”,但不知道准确意思。请大神给出!

图1
图2红框中的句子,我在下面用蓝色笔写下了自己的翻译,但不知道对不对。请大神指正。

图2
最后谢谢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没有图,不能敲几个英文字吗?自己翻译还问人?

网友B:
没图没有真相。现在的外国图纸,看起来是吃力,一个是英文,而且是专业英语,另外一个就是标准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国标都有所不同;如果都统一用国际标准,那多好。

网友C:
翻译不出就猜吧!

楼主:
昨天网速不好,今天补图

                     图2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译不出就猜吧!

图补上了,请大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图没有真相。现在的外国图纸,看起来是吃力,一个是英文,而且是专业英语,另外一个就是标准不一样,每个 ...

图已补上,请大神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不能敲几个英文字吗?自己翻译还问人?

图已补上,请大神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图已补上,请大神看看。

scale ,是比例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还要改变图中尺寸的比例吧。就是尺寸是1:1那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ale ,是比例的意思,其实就是说还要改变图中尺寸的比例吧。就是尺寸是1:1那么简单。

图纸是A4的图纸,显然不是1:1。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已补上,请大神看看。

原文意思是:
2. 没有标注的尺寸,不要在图上量取,有问题可以问。(就是图非比例图)
1. 留空一个位置标轴代号,但是不要标上。(好像是在螺丝上留位置的意思)
关于1图我有个好奇,有一个全跳动0.003英寸要求,基准是一个要电镀的孔,最要命的是被测量表面有个粗糙度符号,加工/非加工63。,坑爹坑到死呀!电镀孔电镀完,还要做垂直度精镗,感觉这个垂直度大概就几个um。你们怎么做出来?讲讲工艺。

网友(2019-03-09):
DO NOT SCALTHE DRAWING
请不要缩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