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螺丝在200℃下使用,会不会粘结?换句话说会不会拧不下来?谢谢

楼主(2016-10-11):
不锈钢螺丝在200℃下使用,会不会粘结?换句话说会不会拧不下来?谢谢

网友A:
不锈钢和不锈钢之间常温就会咬合,使用时涂些防咬合剂。

网友(点评):
是的,一般会涂写二硫化钼,但基本上还能拆掉。现在是想知道,高温会不会使拆不掉,或者说200℃下机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些、几乎

网友:
我个人觉得会,不过最好是验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和不锈钢之间常温就会咬合,使用时涂些防咬合剂。

防咬合剂一般能耐500°C以上的高温,200没问题的。
如果大范围使用的话,还是建议你先做个试验。以防万一。

网友:
200°以下长期不需要做任何处理,可以正常拆卸。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能不能推荐点相关资料,我详细看看

网友:
学习了,有点想不通,常温下装配在一起会粘结么?

网友:
在500度以下不会发生质变

网友:
楼主提的恰好是俺当年因找材料而进入社区的问题!
不过您这样提问是不够专业的!不锈钢有许多牌号,有的不一定行。
现提供个文件供参考。

网友:
200度没试过,我知道热压头上的螺丝400度有些就拧不下来了.

网友:
学知识了

网友:
连接件的高温状态还没关注过,工作工程中也没遇到过,现在学习了,可能以后用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