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管圆弧弯头和直角弯头的区别

楼主(2016-10-11):
    通风风管弯头为圆弧形和弯头为直角这两种形式有什么区别?对排风效率有何影响?麻烦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告知相关计算公式或者我应该去看什么书能找到相关部分的知识,谢谢!

网友A:
只是空气流通时,阻力不一样。圆弧对气体的阻力小,直角对气体的阻力大。
最后,反映到沿程压力损失不一样。
详细计算查找流体力学部分风机及管道设计。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叫雷若常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空气流通时,阻力不一样。圆弧对气体的阻力小,直角对气体的阻力大。
最后,反映到沿程压力损失不一样 ...

谢谢版主的回复,我这就去找下相关的书籍。

网友:
相同截面积和压力下,直角流量 少20%左右

网友:
直觉,圆弧形通风比较流畅。

网友:
1,这种地方避免直角弯头。
2,看楼主这情况,几乎是对流体一无所知了,建议楼主找本流体的书先补补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