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求助

楼主(2016-10-11):
圆柱度是0.01但要求上口部尺寸控制<0.025,小口部尺寸控制<0.030. 我在图纸上该如何标注

网友:
1. 分别标出上口部和下口部的尺寸和公差; 2. 标出圆柱度。

网友:
圆柱度是0.01但要求上口部尺寸控制<0.025,小口部尺寸控制<0.030.————看不懂表达的内容。是不是我越来越差了。

网友:
别标出上口部和下口部指定长度圆度+标出圆柱度。

网友:
如果要求严格,统一控制尺寸<0.025。

网友A:
0.005的差,这是用在阀芯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05的差,这是用在阀芯上吗?

汽油发动机的气缸孔,要求上口小下口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