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齿轮和伞齿轮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0-11):
应该不是一样,因为看到厂家分两个系列单独列出来的,谢谢。

网友:
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叫法,锥齿轮比较正式。
多有螺旋伞齿轮之分。

网友:
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叫法,按齿形不同分为弧齿锥齿轮和直齿锥齿轮

网友:
齿轮分类方式很多。沿轴线方向分度圆直径相同的是圆柱齿轮。相反有大端和小端的为锥齿轮。锥齿轮在我国也俗称为伞齿轮。

在锥齿轮中,根据轮齿的齿长方向来看,有直齿轮和曲线齿轮。齿长轮廓与节锥面交线为直线的是直齿锥齿轮,如果是一段曲线,则统称为曲线齿轮。目前来看,螺旋锥齿轮应该是曲线齿锥齿轮的同义语。根据曲线的不同螺旋锥齿轮现行有三种,分属于不同的公司。美国格里森公司设计的准双曲面齿轮(包括圆弧齿锥齿轮),瑞士奥利康公司的延伸外摆线齿轮以及德国克林根贝格的准渐开线齿轮。
简单来说,日美车系都装备格里森制齿轮如BUICK、TOYOTA。而欧洲车系如BENZ、BMW及AUDI则采用奥利康齿轮。

网友(2017-11-24):
这个要请教专业大厂的技术,比如江苏巨力齿轮,较为放心的 ,可以解决疑难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