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折弯板怎么开槽合适?

楼主(2016-10-11):
折半焊接在两个管上,两管夹角66度,怎么开槽比较合适又方便加工,折弯板上面受载荷,尽可能保证强度,求指教。

网友A:
折弯槽按照实际焊接角度开就可以。为了保证折弯板上面的强度,可以将向下的折弯边加大,开槽距离上板面大于板厚+R角,然后开槽处与圆管周全焊接。

网友(点评):
说的很详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槽按照实际焊接角度开就可以。为了保证折弯板上面的强度,可以将向下的折弯边加大,开槽距离上板面大于 ...

这个折弯板底面需要紧贴钢管,所以开槽不能+R角,但这样又不好加工,目前只能进一步开槽到顶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折弯板底面需要紧贴钢管,所以开槽不能+R角,但这样又不好加工,目前只能进一步开槽到顶面

开槽部位与圆管周圈焊的话影响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槽部位与圆管周圈焊的话影响也不大。

焊好应该影响不大,我再分析一下强度够不够,方案还没定,谢谢前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