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的转速,进给量,吃刀量都是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6-10-11):
刀具的寿命是怎么计算的,他有曲线图纸么,怎么选用刀片

网友A:
1、刀具寿命可以根据加工的产品个数或车削的时间来规定。
2、寿命曲线什么的可以查询刀具的产品目录,一般的都有。

网友:
问一下刀具供应商。

网友:
按高速切削查相应刀具的切削手册

网友:
这些东西在刀片的背面都是有的,涉及到的东西非常多,包括材料,产品要求,机器设备等等,老师傅大多都是根据自己的加工经验

网友B:
1.数控机床铣削参数一般先确定背吃刀量,然后确定进给量,最后确定转速。这是一般的顺序,具体要根据加工的件来确定,这是需要经验的。
2.刀片的形状和材质是根据加工的件来确定的。
3.刀具的寿命与使用者加工时选择的背吃刀量,进给量,转速,加工的材质等等因素都有关系。不能问刀具寿命是多少?因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确定很多因素才能有相对可靠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刀具寿命可以根据加工的产品个数或车削的时间来规定。
2、寿命曲线什么的可以查询刀具的产品目录,一般 ...

一个刀片的理论寿命时间差不多是60min,一个件需要3min,按时间算一个刀片才能车20个。这算对么?
实际上一个刀刃就会车20个。  我这有蒙了。应该怎样估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数控机床铣削参数一般先确定背吃刀量,然后确定进给量,最后确定转速。这是一般的顺序,具体要根据加工的 ...

前辈您好!我们的加工件是汽车锥齿轮  毛坯件  20CrMnTi材质   一般是车外圆 ,通过查看什么资料来确定机床参数

网友:
刀具材质一般根据工件材质选取;数控刀具基本都是成型刀具、购买相应品牌刀片时、刀具产品目录内一般都附有寿命曲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