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孔加工

楼主(2016-10-11):
请教图中箭头所指的小孔用什么办法可以加工出来?小孔孔径2.6mm,整块板的材质为尼龙,长度为1900mm,槽宽为20mm.

网友A:
这相当于穿Φ2.6×1900的孔了,那孔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相当于穿Φ2.6×1900的孔了,那孔干嘛用的

用途如图,孔用来穿一根细长轴,然后轴上再穿上很多个小转轴。

网友B:
厚度多少?能弯曲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途如图,孔用来穿一根细长轴,然后轴上再穿上很多个小转轴。

那就两端钻孔,中间部分直接铣2.6通槽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厚度多少?能弯曲吗?

厚度5mm,没法弯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两端钻孔,中间部分直接铣2.6通槽也可以啊

这个方法可以倒是可以,估计会影响点强度,但是我们现在手上有一块这样的零件,中间没有铣通,但是就是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途如图,孔用来穿一根细长轴,然后轴上再穿上很多个小转轴。

你这样装配累死人啊
不知道你这些小转轴干什么用,如果能做成弹性的,那就简单了

网友:
改设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厚度5mm,没法弯曲

注塑成型吧。

网友(点评):
同意这个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塑成型吧。

这样成本比较高点,需要开模吗?再说孔比较小,材质也是尼龙的

网友:
注塑成型时穿根钢丝,脱模后剪断拔掉

网友:
这个问题我发到注塑吧问了一下,说是成本很高

网友C:
这个我能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能做,

用什么方法,保密吗?机加的话很难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方法,保密吗?机加的话很难做。

我靠加工赚钱的,当然会有一点点保密,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靠加工赚钱的,当然会有一点点保密,希望可以帮到你

请问如何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如何联系

13415318000

网友:
工艺能不能改一下呢 先打孔 再切槽  或者直接铸出来

网友(2016-11-24):
这个是根据材质和工艺来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