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4不能查看缩略图

楼主(2016-10-11):
      各位好:刚买的电脑WIN10系统,刚装上SolidWorks2014,但是有一个头痛的问题,看不了缩略图,所以打开一个零件是很麻烦,尝试了网上所有的办法都不到解决,希望各位大神能够帮助我,感激不尽!

网友A:
sldwinshellextu.dll sldthumbnailprovider.dll 这两个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目录下 然后 运行-CMD

在命令提示符下输入下面命令:

for %1 in (%windir%\system32\*.dll) do regsvr32.exe /s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sldwinshellextu.dll sldthumbnailprovider.dll 这两个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文件目录下 然后 运行 ...

这样能解决的话说明安装文件不完整。

网友:
应该是这个系统补丁冲突的问题 ——KB3072630,我手上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注册表修改代码。但是传不了文件。你可以自己网上搜一下这个关键字。
解决办法就是通过注册表禁用这个系统补丁的功能,然后运行SW安装程序,选择“修复”,完成之后再重新启用这个补丁。

找到了http://fans.solidworks.com.cn/thread-60843-1-1.html

网友:
没安装完全吧

网友:
没试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