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孔能加工吗

楼主(2016-10-11):
图纸中D22的孔。有可能加工出来吗,D10和D16的孔的公差,能保证在1道吗?小孔的加工,总觉得别扭。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镗刀应可以

网友:
可以加工

网友A:
见过一种刀具,进入孔之后可以借助主轴旋转的离心力扩孔,转速降低后恢复原来形状用以退刀 这样应该能加工这个孔

网友(点评):
离心力扩孔?尺寸不好控制吧。

网友B:
用慢走丝,可以加工,精度也能保证

网友(点评):
这就叫机加工的外行,在误导人,这种孔用线切割怎么割?????

网友(点评):
其它的就得镗了。不知楼主要求槽宽2道的公差,有什么作用?

网友:
0.01有点困难,要费事,其它毫无压力。

网友(点评):
你看错了吧!22那个孔没有公差,0.01是16的那个

网友(点评):
应该槽宽正2丝不好加工,别的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慢走丝,可以加工,精度也能保证

D22的孔怎么加工啊

网友:
D22镗刀加工可以。

网友:
在车床上可以搞定,不过得让车工师傅去磨特制的刀具。

网友:
拉刀也可以吧?

网友:
东西太小,要加工外圆,不适宜镗床。用数控车床加工所有孔,长孔用铰刀加工。

网友:
这种问题都有问的,真是恍惹隔世。
还有这设计的也有问题,这22的宽度为啥要这精度?

网友:
肯定可以加工,只是刀具需要特制

网友:
10毫米孔0.01完全保证很有压力,至于22的孔,车床觉得玩不好加工中心订做把T型刀,妥妥的

网友:
肯定可以,车床加工就行。用镗刀就行。

网友C:
D22与D10孔半径差6mm,刀具从D10孔伸入。直径方向最大尺寸不可能大于10mm,剩下刀杆在直径方向的尺寸只有4mm。
理论上并非绝对不可能,但实现难度极大。
孔深0.02mm的公差,没有专用检具没法查。

基本上说:这个设计非常坑,非常非常坑,绝对属于找抽的那种。

网友(点评):
16到22,

网友:
可以试试电火花--线切割。

网友:
山特有一款槽刀,专用于加工小直径环槽,你可以找本山特的样册看看。你D10和D16的孔有公差却没同轴度要求,有点不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D22的孔怎么加工啊

D10的孔慢走丝线切,个人感觉比较合适。其它的孔得镗了。不知槽宽2道的公差,有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种刀具,进入孔之后可以借助主轴旋转的离心力扩孔,转速降低后恢复原来形状用以退刀 这样应该能加工 ...

有弹簧机制的,目前国外液压行业用的居多,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
可以加工出来的

网友:
金工钻+铰刀

网友:
锯片刀可以,以前常干铸铁的,比如拿厚度4.7的锯片刀干一刀,再精修一刀或者两刀!以前我们干的是拿来放轴承的!

网友:
什么材料,和硬度?这个很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22与D10孔半径差6mm,刀具从D10孔伸入。直径方向最大尺寸不可能大于10mm,剩下刀杆在直径方向的尺寸只有4m ...

非常赞同

网友:
其他加工车床是没问题,里面的勾槽,可用T形刀在加工中心上加工,买普通白钢的T型刀,直径比16小,厚度比图纸小就行,因为可以算好,控制好深度下多几刀就行,看加工的材料,金属件转速放到800转/分

网友:
有什么难的哦!D22的不就是退刀槽吗!D10铰刀,D16铰刀。D22的槽磨一把D10的白钢刀搞定

网友:
这种孔直接选择内径成形车刀车出来啊

网友:
定制非标T型刀,插补铣D22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一种刀具,进入孔之后可以借助主轴旋转的离心力扩孔,转速降低后恢复原来形状用以退刀 这样应该能加工 ...

去毛刺或者交叉孔倒角,会用到您说的这些刀具

网友:
可以用这种一次性外胀切槽刀,在连轴器阀体内有看过

网友(2016-12-06):
如果是批量生产可分工序进行,难点在于D10、D16孔的精加工,半精加工用特制铰刀,精加工采用内孔滚压工具(在网上都能买到),该方法在小尺寸内孔精加工应用很广,如用车削或镗削对机床、刀柄系统及刀具要求很高,加工的质量也不太稳定,本人不建议。

网友:
粗加工后,自制内孔槽刀加工,中心小孔可以钻扩铰。最好是做个试切件,仔细一点没问题。

网友:
用内孔沟槽刀挖,可以加工D22沟槽。

网友:
只有数控有这个精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