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注螺纹的问题

楼主(2016-10-11):
我这边是一个M40的外螺纹,应该怎么标注,指标注一个外径40可以吗?

网友A:
螺纹标注M40,但你这个结构建议要加退刀槽

网友:
楼上谁的对,有必要加个螺纹退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纹标注M40,但你这个结构建议要加退刀槽

受教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受教了

感谢赐教

网友:
最好还要加上螺纹的标准

网友B:
你这个M40一般都不怎么用(属于螺纹的第三系列),螺纹一般情况下使用第一系列,常使用M42,这样设计应该跟其它地方配做?

网友:
高度方向还缺少一个螺纹长度尺寸.

网友C:
螺纹的公称直径说的就是大径,所以就需要在哪个40的轮廓上标,关于螺纹的优先选择,可以百度下。螺纹标注肯定是需要有有效长度的,至于退刀槽,也不是说非的有。看你螺纹的有效长度以及实际的使用情况。

网友:
标注:M40X螺距。

网友D:
螺纹什么要求?一般的标注:M40X导程(螺距)   中径/顶径有要求的话还需加上公差带代号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M40一般都不怎么用(属于螺纹的第三系列),螺纹一般情况下使用第一系列,常使用M42,这样设计应该跟 ...

了解的还真不多!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什么要求?一般的标注:M40X导程(螺距)   中径/顶径有要求的话还需加上公差带代号等!

我是粗牙螺纹,好像不需要标记导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的公称直径说的就是大径,所以就需要在哪个40的轮廓上标,关于螺纹的优先选择,可以百度下。螺纹标注肯 ...

我是solidworks自动生成的,我还以为现在就那样了,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