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图一图二的两种结构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6-10-11):
如题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
感觉图一好些,图二光电在转动的那一侧吧,旋转防护处理不好容易断线,图一光电固定,检测也能稳定些

网友:
图一结构简单一些,但是记得做护罩。
图二对电机固定座和轴承固定座的精度要求高,结构也相对复杂,如果槽形光电坏了要拆一堆东西。

网友:
图二不能装配吧

网友:
图一好一些。

楼主:
图二紧凑   成本上面图二比图一低  但是加工装配精度要比图一高!

网友(点评):
楼主,图二成本怎么会比图一低?

网友:
不知道转速快不快?径向有没有受力?
图1:
  看着右侧是个悬臂梁式的结构,结构没问题,考虑到是分体式结构,借助联轴器削减同心误差。整体结构一目了然。
但是考虑到我上面说的问题,这个结构显得有些不足,不知道图1右侧轴承布置是怎么样的。
图2:
   结构紧凑,对装配和加工的要求较高。轴承安装孔与电机(步进电机?)安装孔有加工要求,结构复杂,如果加工装配的好的话,
   图2较好。另外不知道图2的结构楼主是否考虑安装和更换,看着貌似不好安装。

  个人观点,见笑!

网友:
图1 机械离合可靠,图2电磁离合便捷

网友:
图二想体现结构紧凑,就传感器而言,不太好安装,可以考虑圆头接近,感应一块弧板,个人愚见。

楼主:
图二安装方式

楼主:
图二感应器安装方式

网友(点评):
做着座子的话,你老板同意吗?不好加工,估计也做不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图二紧凑   成本上面图二比图一低  但是加工装配精度要比图一高!

多了联轴器和轴承座啊

楼主:
如果图二的感应器装在外面     会不会比图一好一点!

网友:
图二。

网友(点评):
不知大家拆开过电机尾部安装的编码器没有——你的图二的设计就带那个“范”。更重要是从控制原理上图二比图一少一个因素就是联轴器,更精确。

网友(点评):
你这啥系统哇咋老是隐藏呀

网友:
有后面两张图片清楚多了

网友:
如果是对电机而言,图一比图二好,间接而不是直接

网友:
结构上图2要比图1紧凑,更省空间。

网友:
感觉感应器还是应该放外面好点,维修保养时能看到到,更换更为方便。

网友:
图二结构紧凑,工艺要求高;图一对零件的加工精度要求略低,多数加工能力可以实现。

网友:
图一两个底座,需要保证同心,加工安装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