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把这个架子画成CAD图

楼主(2016-10-11):
求下面架子怎么画成CAD图啊?不考虑尺寸,应该怎么画啊?

网友:
这个没有其他办法 只能耐心的测绘画图

网友:
没有捷径 认真测绘仔细作图仅此而已

网友:
先画3d吧  在投成cad

网友:
不考虑实际尺寸的话,也需要尺寸的,那直接用3D软件建模,假设尺寸,再出二维图就可以了。

网友:
不考虑尺寸,那就使劲瞎画。 之前我用过一次 cad2012  ,感觉里面效果也有点像  solidworks  2012 .  还挺好用的

网友:
这个也不难,按三视图画,有必要的地方来个剖视图。

网友:
先画三维再导到二维感觉简单点

网友:
这个三维设计的时代,建议用三维软件绘图,再出工程图。这结构应该不难。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测绘,这其实是机械工和师五在要责之一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