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如何实现转轴的锁死问题

楼主(2016-10-11):
电机带动一个轴旋转一个角度后,需要把轴锁死,保证轴不转动;自锁需要用电控;装置体积不要太大;长宽高200*80*60以内。
   大家有没有好想法或好结构

楼主:
想用凸轮,但是只能满足一个方向的锁死;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结构或参与过这类课题

网友A:
愚见:如果是连杆系统,考虑能用吗?

网友B:
有现成的电机,断电抱闸通电松

网友C:
用制动电机不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现成的电机,断电抱闸通电松

这个转轴与一个直杆相连,直杆长700mm重3KG左右,这个是装在车辆上的当车启动、运行和停止时会有一定的惯性;直杆会有一个惯性扭矩,仅仅靠电机的抱闸不足以克服惯性力,会使直杆发生转动。目的就是想在车辆运动时直杆不会晃动和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制动电机不可以吗?

制动电机的制动扭矩不足以克服转轴(与直杆固定)的惯性扭矩;会发生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愚见:如果是连杆系统,考虑能用吗?

电动控制系统用连杆会出现晃动;转轴是装在车辆上的,有一定的惯性力作用在上面

网友D:
步进电机,省去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省去很多麻烦。

转轴有冲击,只靠电机不可靠

网友E:
我们都是采用制动器。
有湿式的,有干式的。
简单一点的,用刹车带或刹车盘。

网友E:
只要空间允许,用微型蜗轮蜗杆减速机最好了。
电机一停就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空间允许,用微型蜗轮蜗杆减速机最好了。
电机一停就自锁。

这个轴是个L型的;类似大车的镜杆一样,只靠蜗轮蜗杆减速电机可以自锁,但是这个自锁是有一定间隙的,不能完全锁死,虽然间隙很小但是反应到L型的顶端这个晃动还是很大的;我的目的是想自锁时不产生任何间隙(电控装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是采用制动器。
有湿式的,有干式的。
简单一点的,用刹车带或刹车盘。

制动器相对体积都挺大;我这个惯性扭矩大概50N*M;查找了一些制动器体积都太大

网友F:
气动制动器,磁粉制动器,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气动制动器,磁粉制动器,怎么样?

这两个都是满足,只是我弄得这个东西体积不能太大,类似图片上得那个齿轮轴的,电机转动一个位置后用什么能把轴锁住,不让他再转

楼主:
有没有搞非标制作的?这个结构能做吗

网友:
这个50Nm的惯性扭矩,机构末端要求停止精度是比较困难的,按楼主的说法,做硬限位的可能基本没有了。
电机加刹车,末端机构加盘式刹车两个同时作用

网友G:
这么小的空间,只有采用扭簧制动

网友:
空间允许的话,气动盘刹抱从动件。

网友F:
20楼主建议可行。

网友:
用液压缸吧蜗杆压在蜗轮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小的空间,只有采用扭簧制动

扭簧制动会不会出现晃动?

网友(点评):
优化结构,设置好孔定位

网友(点评):
优化结构,设置好孔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楼主建议可行。

扭簧会不会出现晃动?

网友:
做一个刹车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