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5040铣床里的一个弹簧更换问题

楼主(2016-10-11):
就是控制铣床工作台左右行程, 顺铣逆铣的那个手柄位置, 里面控制手柄归零空挡的一个弹簧断特了,

 把手柄下面的面板拆了 觉得不太好换, 有没有懂的师傅指点一下, 我估计是不是要把工作台也拆了才能换

楼主:
添一张图       就是这个面板     不好意思。。发反了。。凑合一下吧

网友A:
是要把工作台拆了

网友B:
不需要拆开,您看一下装配图就明白了.

网友:
需要拆开换

网友(点评):
工作量太大了。。要拆的话。 挺一挺吧 凑合着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把工作台拆了

先  凑合吧 。。拆工作台工程量太大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拆开,您看一下装配图就明白了.

  是 5040啊, 好像俗称 53K 。。。谢谢 。。。 已尝试过,弹簧挂不上

网友(点评):
虽然此是立铣,彼是卧铣,但这部分的机构是通用的,完全一样的,挂这个对中簧是要有一定技巧的,不是什么人都能挂上去的,手上拿把尖嘴钳,慢慢啄麽去吧.

网友:
古懂级了,少配件了吧

网友:
需要拆工作台的,并且工作台很好拆啊,两头锁丝杆的螺帽拆了镶条拆了,工作台直接就可以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