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加工这样的零件

楼主(2016-10-11):
最近遇到一个这样的零件,要求内孔的垂直度与端面不大于0.01mm,端面平面度不大于0.016mm,内孔高度只有8mm,中间还有一道密封圈槽(通孔),如何加工这样的零件,手工还是设备?如是设备,哪种设备可以达到这样的精度?补充说明:内孔Ф不允许加工

网友A:
手工不易保证。机加吧。以内孔定位,磨端面。

网友(点评):
也只能这样,磨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易保证。机加吧。以内孔定位,磨端面。

赞同!

网友:
楼主没有给出来内孔的公差,以及内孔的圆柱度,因此我认为不能直接下结论,原因如下

假定内孔公差大于+-0.005,那么就是无解的。因为你是以内孔定位的,定位销与内孔之间的配合误差就已经有0.01了,又如何保证0.01的垂直度

另外,在独立原则下,内孔的圆柱度也会直接影响到垂直度,原因跟上面类似,圆柱度差意味着只能使用更细的定位销,而更细的定位销本身就会带来更大的误差

楼主:
零件是已经加工成型的,使用之后需要恢复那个平面,所以内孔只能作为定位不能加工,平面的修复个人认为形状公差能保证,主要问题出在垂直度上,手工研磨很难保证0.01mm,至于磨床,两个原因不能选择:一是磨床的精度是0.02mm,二是零件的高度有要求,与其配合的间隙要求是0.025mm-0.050mm,也就是说修磨的最大量不能超过0.015mm(因为有两件)

网友(点评):
原谅我知道得少,但是在我心中,磨床都是0.01以下的精度吧?为什么会连0.02都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工不易保证。机加吧。以内孔定位,磨端面。

磨床精度不够

网友(点评):
工件外径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

赞同

楼主:
普通磨床每小格0.02mm,其他磨床没有接触过

网友:
这可不好处理

网友:
芯棒做成涨轴即可

楼主:
如果是制造的话应该可以保证,现在的高精度加工加工中心(数控)不是大问题,主要是是加工成型后,使用一段时间平面会有磨损,修复的时候很难用手工研磨去保证垂直度(合格率在20%左右),我的难题在如何提高合格率

网友(点评):
LZ——贴上图的意思是作为短柱面的内孔是不能够作为基准去要求垂直度了。在制造当初是可以得到是真。但是在使用过程出现问题就很难修复。从使用保养方面查找查找。再就是制造、材料、工艺等等方面的问题。

网友:
手工也能加工这么精密的孔?

网友:
楼主不是做机加的吧。我很想知道怎么手工研磨的修复。
维修涉及的就是成本,关键在于多少是可以接受的.条件不了解,就不发表别的了.
但是我的理解研磨精度是可以很高的,但是研磨修复都可以,且合格率不高.机加肯定有办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磨床每小格0.02mm,其他磨床没有接触过

我见过0.002的外圆磨,加工到0.004-5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
有专业的研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