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内控同轴

楼主(2016-10-11):
磨床和镗床哪个好

网友:
看不清楚,哪个内孔同轴。

网友:
应该是两端小轴伸,和中间轴之间的同轴度吧?

网友:
就这水平啦,这图.......。

网友(点评):
看似零件图但少好多信息。技术要求是装配图的。同心应是左右轴头的要求。

网友:
零件图上居然没有标注同轴度的要求,技术要求的文字中也没有。
照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轴的三个圆柱体之间的同轴度要求吧。
这个在车床上一次加工出来,就能达到同轴度要求了。

网友:
滚筒,要求又多高呢?

楼主:
保证轴承座同轴

网友:
两边顶针很简单就可以达到的

网友:
看图,两个小轴是通过轴承装起来的啊,同轴度用车床镗内孔就可以达到精度,再说球轴承(如果用的圆柱滚子轴承就需要精度高点)本身就有活动间隙,所以实现同轴度没有大问题,控制精度最重要的一环是工件加工的加装精度问题,处理好了就没大问题了

网友:
论坛有一篇讲解车床合证同轴度的文章。可以参考

网友:
如果要求超过1丝车床可以,5微米内必须进口磨床,上次有人发滚筒图纸两边锥孔相对外圆跳动5微米,比需要进口磨床,国内作滚筒的先不要讨论如何加工,首先要解决用国产和德国机器作得滚筒你的检测仪器是否能准确反映精度差别,这个保正不了加工就是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