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4求助

楼主(2016-10-12):
如图

我的是14版的选项里怎么没有带螺纹标注这个功能啊?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螺纹标注要在工程图里才行吧,或者你把显示注解打开看看。

网友A:
你选的沉头孔没有这个功能吧,你选直螺纹孔看看,就是第二横排第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的沉头孔没有这个功能吧,你选直螺纹孔看看,就是第二横排第一个

就那一个有吗,别的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我的软件上缺少什么插件?

网友:
沉头孔不可以打螺纹吧,都是这样

网友:
选螺纹孔特征,你选的螺栓特征

网友:
选直螺纹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那一个有吗,别的没有这个功能,还是我的软件上缺少什么插件?

沉头孔哪来的螺纹,机加工螺纹的过程是先打孔,再攻丝。上面那几个都是只开孔的命令,所以没有螺纹标注,下面的才是螺纹孔,有螺纹标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沉头孔哪来的螺纹,机加工螺纹的过程是先打孔,再攻丝。上面那几个都是只开孔的命令,所以没有螺纹标注, ...

知道了,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
你搞清楚了那九个孔类型代表了什么含义了吗

网友B:
估计楼主是画图画花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是画图画花眼了!

新手,刚开始学,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