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两个按钮同时按才气动?

楼主(2016-10-12):
各位大神,如图的压合装置,(在不使用电的情况下)只使用气路,使左右两个开关同时按下气缸才启动?如何实现?

网友:
串联两个气阀不就好了。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一语中的

网友(点评):
估计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有气路这回事

网友(点评):
我说得不够清除,串联两个手动气阀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一针见血!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如果你说的那两个按钮是电气开关的话,只需要将这两个按钮串联即可。这可是最最最基本的电路啊。

网友(点评):
如果设备上不想通电呢?

网友(点评):
电控气动是主流模式,如果就是不想用电,气控气动也是可以的。道理一样。

网友A:
这是不想在这个设备上用电么?

网友:
一个开关(阀)做另一个开关(阀)的气控开关。

网友B:
控制气缸的是外先导换向阀,然后两个手动阀串联 来控制 外先导换向阀

网友(点评):
大侠内容给个链接!

网友(点评):
随便在我那个贴子回复都行!

网友:
用两个电磁阀。两个开关就行了。不有专业的电工吗?叫人帮你接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不想在这个设备上用电么?

对的,不使用电。不知道用两个手动阀串联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制气缸的是外先导换向阀,然后两个手动阀串联 来控制 外先导换向阀

谢谢,你的回复。我理解了

网友:
象楼道开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不使用电。不知道用两个手动阀串联是否可以?

用电磁阀?那设备上不是还需要通电么?

如果气缸不需要磁开、如果设备不通电,如果只需要简单的气缸压装,只需要一个手动阀

那你说的设备的两边的按钮就没有意义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磁阀?那设备上不是还需要通电么?

如果气缸不需要磁开、如果设备不通电,如果只需要简单的气缸压 ...

电磁阀可以不用电

网友:
串联两个二位三通手动换向阀,组成一个简单的气路,就行。

网友(点评):
我觉得实现楼主要求的这个最合适,不用电,还简单好用。

网友(2016-12-24):
都不对,用一两个气动按钮加一个逻辑阀就实现了,全气动的

网友:
串联两个手控阀就可以了撒!

网友(2017-02-17):
两个按钮串联应该可以

网友(2017-06-12):
同意楼上的意见,简单点两个手动阀,串联即可。要求要是再高,直接有逻辑阀的。

网友:
用与阀不就好了

网友:
看看对气动控制,不是很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