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模数求助

楼主(2016-10-12):
手头一件齿轮,实测齿顶圆109.4,齿根圆90,22齿,模数是多少呢?

网友:
是直齿吗?最接近的模数是4.5。
齿顶圆109.4,应该是有变位。

网友:
按直齿大致算模数可能是4.5的,还有变位,具体的你在多测量一些其他的数据来推算吧。

楼主:
这个,好像变位有点大呀!

网友A:
先量下公法线长度再去算,你选了两个最粗糙的尺寸,当然误差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量下公法线长度再去算,你选了两个最粗糙的尺寸,当然误差大

呵呵,关键不是现场没有测量法线的量具嘛1

网友:
[(109.4-90)/2+90]/22=4.5318

网友:
2.5模

网友:
数一下齿数是多少,用公式m=da/(z+2),结合起来算。

网友:
计算公式:
齿顶圆直径=(齿数+2)*模数  分度圆直径=齿数*模数  齿根圆直径=齿顶圆直径-4.5模数
109.4=(22+2)*模数,
模数=4.5

网友:
公法线就用千分尺量

网友:
用游标卡尺就可以量公法线了。
量跨3齿和跨4齿的公法线,两者的差值是多少?可以基本估算模数。
但楼主知道模数有啥用?压力角、变位系数都不知道,没有用的。最好把中心距量准了,对象齿轮也照样量一下,才可以确定该齿轮参数。
人家齿轮测绘都可以出一本书,不是那么简单的。

网友:
量齿顶圆和齿根圆来估计齿轮参数,那只存在于学校的教科书上。

网友:
13楼说的没错 ,测公法线然后查基节表查近似的模数跟压力角再去验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