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传动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12):
一个电机带动平行的6个轴转动,既能同时转动,每根轴转数相同;又能单独运行,每根轴以不同的转速独立运行,求助大神

楼主:
小弟新手,刚搞设计,求大神帮忙,这设备是混凝实验装置

网友:
齿轮系,换挡!

网友(点评):
社友回答太简单,估计楼主体会不了。

楼主:
能详细的说下吗

楼主:
通过编程控制的

网友:
你要一根皮带实现既可同时,又可每个单独不同转速,好像不太可能

网友:
既然是实验没必要同时实现两种运行吧

楼主:
就是实验需要,需要2种工作模式

网友:
滑移齿轮

网友:
每一根轴的端部,安装一个内部带离合器的链轮。
然后用链条把所有链轮封闭起来。其中有一根是主动
轴,主动轴带动所有链轮轴以同样的速度转动。
当其中的一根轴,需要高速或低速转动时,只要脱开
离合器,这根轴就可以自由转动了。

网友:
是搅拌混凝土吗?转速应该比较低。这种传动形式的转换频率如果高,只能全自动,估计结构很复杂。如果不连贯可以用链条传动,既然是单台实验设备,可以用人工完成。

网友:
不如每轴一个电机单独控制。

网友:
多用几个电磁离合器试试看,应该能实现。

网友:
手动档,齿轮箱

网友:
通过编程控制转速的话,每个轴的输出端都加一个离合器,每根轴上都装一个相同的齿轮

网友:
电机与一根长轴联接,而这长轴很长,与六根轴可以用六个变速箱和六个离合器控制。
就能得到六个轴一样的转速,还有能得到六个轴以不同的转速运行。

网友:
1,我以前做过满足你前面要求的结构,
2,楼主能详细解释一下    “”又能单独运行,每根轴以不同的转速独立运行“”吗?

网友:
可以借鉴发动机的离合器摩擦片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