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可以按图示方式标注吗

楼主(2016-10-12):
客户要求平行度为1度

网友A:
哪有标度数的。。。

网友:
没见过,不符合规范

网友B:
看图貌似是两个平面的平行度,可以换算一下,1°有几丝,然后就行了吧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tan算一下你会发现1度的工差很感人。

网友(点评):
用俺家乡的说法,这简直可以歪到他二妈家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标度数的。。。

我觉得也是 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貌似是两个平面的平行度,可以换算一下,1°有几丝,然后就行了吧

本身这个零件的公差比较大 我们内控一下 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n算一下你会发现1度的工差很感人。

貌似在1.5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正解

主要是想知道 这样符不符合要求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至少国标里面没有这样的

网友:
肯定不符合要求,直接按两面之间的角度,定个公差1度正负多少就行了

网友:
1°的平行度公差

网友:
1,自创标注。
2,要斜度就直接标斜度就行了。
3,有大小头也是直接标。

网友:
不符合标准。

网友:
有角度就是不是平行了。

网友:
问问客户,别放弃治疗

网友:
客户有40度了吧

网友:
楼上说很感人

网友:
直接给角度公差1° +0°/-1°不就行了
平行度就是平行度,角度就是角度。

网友:
多看下公差配合的书或上网搜些形位公差的知识!要是客户要求度数表达、可以标注定向倾斜度位置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