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刀具选择..

楼主(2016-10-12):
公司最近遇到了一种难啃的骨头,特来寻求广大社友帮助!
零件不大,直径68mm左右,材质:EN-GJS-1050-6(ADI) 加工类型:外圆内孔车加工
之前用了几种车铸钢的刀片,极不耐用!请广大社友帮忙推荐能啃它的牙,
粗加工选择什么型号?(需要开粗)
精加工选择什么型号?
有此材料加工经验附带上切削参数就更好了
小生感激不尽!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桃型刀开粗,三角刀精加工,吃刀量开粗的时候适中,低转速,低尽给
精加工转速提高,吃刀降低,给刀稍微提高点
材质偏“黏”本身对刀片就是很消耗的。
内孔如果达不到要求,如果是长管子就绗磨
几百长度的就内孔刀慢慢来吧。

网友:
CBN刀具,专业硬材料切削刀具,主要加工对象有高硬度铸铁(高铬铸铁,镍硬铸铁,冷硬铸铁,高合金铸铁),高硬度钢件(淬火后的高硬度钢,高锰钢),粉末冶金、高温合金等。

网友:
用G8开粗,G6X出精

网友A:
EN-GJS-1050-6(ADI)国标什么材质?

网友B:
这是什么材料  球墨铸铁? 材质用  住友AC415K  刀片型号要看你有什么刀杆  槽型开粗用GZ或者没有断屑槽的  精加工断屑槽用UZ   CBN材质有BN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什么材料  球墨铸铁? 材质用  住友AC415K  刀片型号要看你有什么刀杆  槽型开粗用GZ或者没有断屑槽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N-GJS-1050-6(ADI)国标什么材质?

我搜好像是铸铁  我也不晓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GJS-1050-6(ADI)国标什么材质?

ADI,即等温淬火球墨铸铁,是一定成分的球磨铸铁经等温淬火后得到的铸铁材料。——百度百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N-GJS-1050-6(ADI)国标什么材质?

抗拉强度1050,屈服强度650,伸长率6

网友:
上图看看,内孔大小及深度是多少?

网友:
球墨铸件,这个应该属难加工材料,据说超硬刀具立方氮化硼刀具,会很容易磨损。

楼主:
自己顶一下,寻求更多大侠帮忙......

网友:
请参考置顶的提问格式,将信息尽量多提供一些。

网友:
楼主,把你的图纸发出来,刀具寿命低不一定只是刀具的问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