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够实现受力为拉力的一半,上图说明

楼主(2016-10-12):
物料经过联动线,如何实现物料前端F1=后端受力F2*2,想用动滑轮装置来着,可我能想到的滑轮只能实现受力,不能实现物料的运输通过,求教各位大神如何,给点提示

网友A:
动滑轮,两根就行了

网友:
第一个图就j

网友:
可以用同步轮传动   3039670933

网友:
加个滑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滑轮,两根就行了

实现F1=F2/2,动滑轮,能实现F=G/2我知道,实现F1=F2/2,怎么整呢

网友:
这个结构可以实现前端力是后端两倍,从而提升重物

网友(点评):
大家不说话是有道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F1=F2/2,动滑轮,能实现F=G/2我知道,实现F1=F2/2,怎么整呢

F1 F2是什么力?都是绳子上的?如果是绳子上的不可能,一根绳子上的力相等,初中物理学的。

网友:
杠杆或者动滑轮,都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现F1=F2/2,动滑轮,能实现F=G/2我知道,实现F1=F2/2,怎么整呢

看7楼

网友:
楼主,你这个貌似无解。也可能我了解的还不够。
不过根据你表述的信息,需要物料能通过,同一根绳子上的拉力还需要不同?
8楼也说了,同一根绳子上的两端的拉力相等,这是分析滑轮组受力的前提,因此我认为你的问题无解。

网友:
动滑轮省力。

网友:
这个第一个图,力要向上,才能成为这个1/2F的力。
如果有角度,会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