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的初学者如何快速提高

楼主(2016-10-12):
我首先需要看什么书,怎样能提高快点。还有就是目前 怎样最优设计数控车床的主轴转速,进给量,吃刀量。还有是刀片怎样选择?

网友:
金属切削原理和刀具、编程中的刀补

网友:
从所操作的数控车床的说明书学起,编程、操作、简单的故障报警处理,刀具的选择以及加工参数的设置,要懂得金属切削的原理结合加工零件的材质及精度要求慢慢摸索。

网友:
学好金属切削原理,将理论学好,并有机会实践,在工作中积累经验。
当然切削手册会有相关的推荐的切削三要素的选择。

网友:
1,多问问带你的师傅吧,起初还是以熟悉机床系统为主吧,看书实践结合,

网友:
自己干就都懂了

网友:
1.找个熟练的师傅给指点一下。
2.多连续,多加工。

网友:
最好是找个老师傅带带,多请教,顺便加强理论知识方面的学习,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另外就是自己要多练习,熟能生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