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测试仪测试接地电阻时出故障报警,什么意思?

楼主(2016-10-12):
如下图,测试接地电阻时仪器报警,这是什么故障?使用另一台相同的测试仪测试没有问题,证明被测产品DUT是合格的。

网友:
看着标识原装美国货啊!

网友A:
这仪器到底怎样,最好还是联系厂家的客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对仪器的使用有没有影响,为什么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仪器到底怎样,最好还是联系厂家的客服,了解一下这个情况对仪器的使用有没有影响,为什么等。

这仪器是一套测试设备里面其中的一个,整体是从美国工厂转移过来的。这个仪器测试接地和耐高压,接地不通过后续的测试都无法进行。联系了一家本地的供应商搞了几天了还没有修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仪器是一套测试设备里面其中的一个,整体是从美国工厂转移过来的。这个仪器测试接地和耐高压,接地不通 ...

那就麻烦了。但是还是能通过仪器的牌子和厂家,网上找一下资料,了解电路图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