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平面圆弧转化成圆柱面曲线?

楼主(2016-10-12):
1
在平面上有一段圆弧,半径为r1。
2
把这个平面弯曲成柱面,柱面半径r2大于r1。此时平面圆弧变成圆柱面上的一条曲线。

怎样得到这条圆柱面曲线?圆弧可以是完整的圆,也可以是一部分圆。r1和r2都可以假设,只要满足r2大于r1即可。
欢迎感兴趣的社友畅所欲言!同时希望言之有物。
谢谢!

网友:
这样?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很难的。一个是方法,再一个要证明方法是正确的。你这个图能说明什么呢? 不管怎么说,感谢你的关注和马上行动的精神。谢谢!

网友:
楼主“得到这条曲线”是什么意思?是要求出曲线方程吗?

网友(点评):
得到的意思是在solidworks中画出来。

网友A:
我是编程的,所以求曲线方程那个就不去了  我只是随便给了个角度做了个圆柱 然后投了个影,
我只是想表达 知道两个半径和平面与柱面轴线角度 可以把你想要的曲线转化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编程的,所以求曲线方程那个就不去了  我只是随便给了个角度做了个圆柱 然后投了个影,
我只是想表达  ...

把平面曲线往圆柱上投影,这个做法不是首帖所说的情况。
至于平面和柱面的位置关系,假设平面和柱面轴线平行,且两者之间的距离大于柱面半径即可。
之所以在solidworks版块起这个帖子,就是想找一个在solidworks里实现的方法。参数方程如能实现,那也很好。
如还需要借助常用软件如excel来实现,也是可以的,大力欢迎!

网友(点评):
我认为是一样的,只不过是柱面轴线和圆弧所在平面平行的条件下进行投影,当然我前面做的是有点偏差,这个是我考虑不足

网友(点评):
如果用直接投影近似,需要考虑误差,建议另外开贴。

网友B:
似乎可以用描点法,结合圆弧的平面图,画出近似三视图来。首先在垂直于圆柱轴线的视图上,它是一段圆弧,剩下的就是弧长、弦长的计算,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似乎可以用描点法,结合圆弧的平面图,画出近似三视图来。首先在垂直于圆柱轴线的视图上,它是一段圆弧,剩 ...

用点生成曲线,也算一种方法。需要注意两点,一是点的密集程度,二是点的坐标如何计算。
欢迎继续!

网友:
两种方法:
1,包覆命令。
2,钣金模块。

网友:
楼主用过钣金里面的折弯吗

网友:
如果现场施工的话按如下步骤放样:
作出多个相位与弦高,然后把弦转换为弧对应到圆柱相伴上去就可以。

网友C:
那就用钣金工具实现

网友:
三维设计软件只要将其画出来就行,板金有相应的命令。
画出来后,曲线就得到了。每个点都确定了,甚至数控加工编程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用钣金工具实现

谢谢!

折叠不熟,后来发现用弯曲命令是可以的,而且360度弯曲没有缝,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2021-11-10):
引用 楼主:
谢谢!

折叠不熟,后来发现用弯曲命令是可以的,而且360度弯曲没有缝,正是我想要的。

您好,请问下怎么用弯曲命令实现平面圆弧转化圆柱面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