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塑料透明盒什么传感器能感应到

楼主(2016-10-12):
本人初入行,对很多东西不了解,求教各路大侠:
      现有一种厚度0.3mm的透明塑料盒,长100mm宽40mm高20mm,塑料盒在输送带上,我用什么传感器能感应到它是否到了某个位置(要求精确定位)

补充内容 (2016-10-13 15:17):
之前方案需要精确定位,觉得不太好实现,现在方案更改了一下,定位误差在0.5mm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A:
超声波传感器?!或者相机应该都可以吧

网友B: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点评):
用普通接近开关作反向改装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声波传感器?!或者相机应该都可以吧

主要是用便宜的东西,相机之类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应该可以,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对精度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式接近传感器不知道行不行

不太清楚,能具体讲讲吗

网友:
光电开关也可以

网友C:
楼主要求精确定位的误差是多大?

网友D:
光电开关也可以,透明检测专用型

网友E:
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挺难的吧。
一般的定位,可以在需要定位的地方安装个光电开关,那种一边射出光线,另一边接收光线的那种;塑料盒挡住光线了,信号就变了,没有输出信号。

网友F:
超声波接近开关应该可以吧?调整行程(波长)即可。

网友:
0.3mm的透明塑料盒要求精确定位?

网友G:
光纤可以,之前撕贴膜用过,OMRO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光电开关也可以,透明检测专用型

没有搜到实物,不知道适不适用于我这种盒子,谢谢

楼主:
光电开关的光线会不会直接穿透透明塑料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求精确定位的误差是多大?

现在倒也不用太精确了,保证0.5mm左右就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话,挺难的吧。
一般的定位,可以在需要定位的地方安装个光电开关,那种一边射出光线,另 ...

塑料盒透明而且很薄,会不会影响光电开关的准确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超声波接近开关应该可以吧?调整行程(波长)即可。

这个应该可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光纤可以,之前撕贴膜用过,OMRON的.

好的,我去找下看看。谢谢!

网友:
传感器是感应产品有无,还是作产品定位。要是检测有无,很多传感器都可以做。要是定位,相当困难。

网友:
手机屏幕玻璃可以检测有无的,透明塑料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