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滑台如何提高移动速度(附图)

楼主(2016-10-12):
滑台整体结构

滑台整体结构

齿轮齿条局部

齿轮齿条局部

机器人滑台利用齿轮齿条机构,伺服电机驱动
参数:伺服电机2000r/min,减速器1:50,齿轮分度圆120mm(模数3,齿数40)
计算:输出转速为2000/50=40r/min,齿轮线速度V≈12.8m/min
最后得出机器人滑台速度为V≈12.8m/min
那么问题来了——
好多机器人滑台厂家也是利用这些参数(甚至更大的传动比,齿轮齿条不清楚),机器人却能滑行60m/min,是怎么实现的啊?
不可能制造齿轮直径1000mm的,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呢?

网友A:
会不会伺服电机直接连的齿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伺服电机直接连的齿轮啊

我感觉也是!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直连的!
伺服电机在低转速的时候是额定扭矩吗?

网友B:
饲服电机高转速的能达6000到8000转。就解决了。

网友(点评):
这么快速的电机很少,就算有价格也是非常昂贵的。

网友:
我看到的是这样:
末端配我们的缓冲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饲服电机高转速的能达6000到8000转。就解决了。

安川的一般是1500r/min,其他电机最高才3000r/min

网友:
AB伺服电机转速能到7000rp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饲服电机高转速的能达6000到8000转。就解决了。

你这个速度扭矩都没了

网友:
伺服电机+减速机+齿轮+齿条
伺服电机+时规齿轮+皮带轮(1秒带动85kg机械臂运动3.6米)

网友:
高传动比质量要求要高,启动停止曲线控制难调试
双电机体积大,叠加误差大,启动停止曲线相对好控制

网友(点评):
双电机怎么实现的?

网友:
直连?那你可以算算需要多大的伺服电机。有6000转的伺服电机的

网友:
直线电机

网友:
直线电机很好,结构简单,精度高且加速快。

网友:
伺服电机在低转速的时候是额定扭矩

网友:
齿轮分度园线速度就是滑台速度,别无他法

网友:
一分钟60米那也得要看个大小、结构,
不是那个都能随便60米的。
光讨论电机转速有什么意义。

网友:
刚刚弄好的桁架,速度在120M/min,因为重量小,速比才是3
你这个的速度还要看机器人本体的重量和加减时间及电机的功率,同等扭矩的要求,大功率的的电机用小速比就可以可到大速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川的一般是1500r/min,其他电机最高才3000r/min

伺服电机有高转速的,有6000转/分钟的,甚至有一万多转的。

网友:
直连还要减速器?会不会是多级减速啊?

网友:
18000转的都有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速度扭矩都没了

伺服电机随着转速变化,扭矩变化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伺服电机随着转速变化,扭矩变化不大的

根据yaskawa参数来看,最好的电机扭矩损失50%,差一点的扭矩损失达到80%,6000r/mm
一般适用于高速主轴切削使用,不针对重载传动使用。

采用4.1kw,19.1N`M的伺服电机,你损失到75%,就剩下4.1N·m的扭矩,你还指望能带动
什么?而且高转速电机20N`M左右基本是极限了,再高很难买到,交期都是2个月以上,进
口,国内没几家能做。

网友:
楼主,你把你的电机,减速器,齿轮选取的计算步骤贴出来,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