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主视图断裂,其它视图怎么设置跟着变化?

楼主(2016-10-12):
希望左右视图跟着变化,谢谢

网友:
重新投影

网友(点评):
重新投影是可以,不过还是希望更直接的实现断视图变化

网友:
断裂之后,再投影。

网友(点评):
当你再次调整断裂线时,还要重新投影

网友(点评):
楼主的要求有点苛刻了。

网友:
2015版之后,在模型实体文件中使用模型断开工具,模型实体被断开,出工程图,各个视图自动断开。而且楼主的图本就没必要全使用断裂视图,你直接出俯视图就OK了,记住少出断裂视图,因为视图的断开画法会给车间工人造成困扰,最终是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
视图生成后再添加的断裂线,其它视图不会自动跟着更新。

网友:
这视图只缩小了一点点,真的不用断裂视图;若是纯属学习之用,应该生成断裂的主视图后,再投影生成其他视图。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
解决问题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绕开问题。

网友:
断裂之后再投影。主视图断裂线调整后,投影视图不跟随变化;对各视图断裂线进行标注,使一致,一般会自动隐藏尺寸线,(SW13版,之后的版本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