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RC47模具钢应该用什么钻和丝攻打孔?

楼主(2016-10-12):
万能的论坛啊,厂里接触到的活一般性都是hrc20左右的16锰材料,普通的麻花钻打孔没问题,现在遇到的材料是HRC47的,普通的根本钻不下去,求教一下该肿么办!打的孔从10-50都有

网友:
不懂加工,不知道钨钢钻可以不,不行线切割,电火花

网友(点评):
线割不可行。电火花可以。

网友(点评):
错 电火花啥成本,穿孔机 然后线切割.大孔

网友:
直接放电
钨钢钻或者白钢钻低转速慢慢来

网友:
40以上攻丝已经很难,建议孔割大种螺套吧

网友: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可以考虑一下合金钻和螺纹铣刀

网友:
模具钢一般采用电火花加工的多。

网友:
是预硬料吗?只能进口丝攻

网友:
先用合金钻打孔。再用火花机扩孔。在用火花机打螺纹。一般的火花机还不行。LZ在哪儿,这些做塑胶模具的经常遇到

网友A:
硬质合金钻头不就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质合金钻头不就行吗?

就是,用YW硬质合金钻头来钻孔就行了,不用电火花吧,电火花效率很低下的。

网友:
可以尝试用合金钻头钻引孔,然后采用电火花线切割,有条件的话可以尝试加工中心。

网友:
我们加工模板,热处理后的料,一般都是线割底孔,然后放牙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情回复

网友:
其实打孔用快走丝割一下也要不了多少线,再放电攻牙,用合金钻可以,但容易崩。

网友:
放电可以攻牙的!

网友:
如何搞定的,方法?

楼主:
后来用的德国的钻头和丝锥,没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用的德国的钻头和丝锥,没放电

厉害

网友:
如果你是淬火后的硬度,除了放电加工,用什么方法都不好使,如果是材料的预硬度,用好点的外头或丝锥应该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