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机械材料是否环保呢?

楼主(2016-10-12):
我一直从事电线电缆行业,在电气电子行业目前趋势,依从于欧盟的ROHS和REACH条款,因此所接触的材料,包括包装材料,都是必须符合ROHS的,个别客户还需要REACH要求。

最近公司要求设计一款小设备,里面用到不少机构件和电气件,比较热镀锌钢管类,角铁类,这些都要使用市场标准件,那那就产生一个问题:

市面上的常用金属件是不是符合ROHS 呢?

麻烦了解的大侠介绍下行情。

下面为ROHS的最新条款。

(ROHS指令)2011/65/EU
镉:小于100ppm
铅:小于1000ppm (钢合金中小于3500ppm)(铝合金中小于4000ppm)(铜合金中小于40000ppm)
汞:小于1000ppm
六价铬:小于1000ppm

多溴联苯:小于1000ppm
多溴二苯醚:小于1000ppm

网友A:
估计难符合条件。

网友B:
钢管是型材,热镀锌是表面处理,不能混为一谈,你需要研究的是表面处理过程是否有重金属残留物,而这是需要检测的。不是你在这瞎猜能解决的。

网友C:
一般电子产品与塑料含有这些有害物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难符合条件。

多谢,我正是基于此考虑,才发贴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管是型材,热镀锌是表面处理,不能混为一谈,你需要研究的是表面处理过程是否有重金属残留物,而这是需要 ...

这个的确得需要检测才能算数,但是我不是业内,需要先行了解下,然后再确认。

毕竟我是有这个疑虑才提出这个问题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电子产品与塑料含有这些有害物质吧

金属类检测四项金属含量,塑料类需要检测六项。

网友:
铜都有做不到的,何况其它

网友:
普通的这些结构件材料问题应该不大,楼主多虑了。

网友:
这个需要买有认证的进口的。

网友:
国产的认证你懂的

网友D:
前段时间刚做过一个产品的ROHS检测,在华测做的,按产品材料种类收费,一个产品费用四五千块。第一次做完导线的绝缘皮和铜螺母超标,换了材料后通过了

网友:
国内的宝钢鞍钢的板材都是符合rohs的。

网友(点评):
大厂的产品还是不错。

网友(点评):
出口产品都要符合rohs、UL要求的。

网友(点评):
ROHS,要求出自于欧盟,现在已经是大趋势了,在我的概念中,UL并没有直接的关于环保的要求。

网友(点评):
可以说要想出口,必须符合ROHS的,所以国内大厂是必须考虑的。

网友: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的。还是要相信自己国家的检验检测机构嘛。

网友(点评):
这个偏题了,跟检测机构设备没关系,而是生产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段时间刚做过一个产品的ROHS检测,在华测做的,按产品材料种类收费,一个产品费用四五千块。第一次做完导 ...

应该是需要第三方认证吧,一般厂内都X-RAY快速检测,半个小时左右出结果,只是在其中一项上有偏差,容易超差。

网友:
这个有点难

网友:
应该是要出具第三方检测报告的,特别是出口到欧美那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