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坏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0-12):
这个倒角机里面的涡轮已经坏成这样,什么原因,涡轮设计怎么测量参数。

网友A:
使用频繁磨损所致,可以通过测量蜗杆和中心距计算蜗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频繁磨损所致,可以通过测量蜗杆和中心距计算蜗轮

就中心距还不行吧~

网友:
1,涡轮磨成这样常见,有装配的原因,蜗杆加工精度的原因,涡轮自身设计的原因。
2,中心距可以通过箱体的装配孔来测量,尽量精确,
3,模数可以通过蜗杆找齿数数数,
4,先按普通渐开线圆柱蜗杆带入公式验算。

网友:
不知道合适不,记的那个角落塑料袋子有10来个。

网友:
4楼楼主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