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工作原理动漫演示之二

楼主(2016-10-12):
液压爱好者参考,不错的资料。

网友:
真好  太直观了  谢谢楼主

网友(点评):
不客气,对初学者应该很实用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经典,学习了哈。

网友(点评):
不客气,共同学习。

网友:
搞维修的也来看看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像我这种液压菜鸟很需要,进步大,谢谢楼主。第一个图步进电机有什么作用?没有看明白。

网友:
建议再找些经典定律(力学、宇宙。。。)方面的东东,先谢了

网友:
动画演示简单直观,胜过许多的文字描述,要是教材都做成这种图画的形式该有多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像我这种液压菜鸟很需要,进步大,谢谢楼主。第一个图步进电机有什么作用?没有看明白。

控制换向阀换向的。

网友(点评):
谢谢,是否反映机械手臂的动作给伺服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的资料,像我这种液压菜鸟很需要,进步大,谢谢楼主。第一个图步进电机有什么作用?没有看明白。

@淡然 不是太明白你的问题。这个系统不存在反馈机构。就是电机控制伺服阀阀芯的位置,然后泵出来的压力油就会进入不同的腔内,做出伸或缩的动作。

网友(点评):
谢谢,刚才找了一些资料,终于明白了。

网友:
厉害了  我的哥

网友:
对于第一图的错误我已发贴做了说明,该图太误导人了,作者也是根本不懂伺服液压
对某错误的伺服原理图示做说明

网友:
我们公司生产的电动平车可以加装液压设备 详情可咨询13137315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