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安装在有震动的设备里面会不会有干扰导致信号丢失

楼主(2016-10-12):
简单介绍一下,编码器增量型,客户那没有接地线,客户成型机是源源不断的出料,速度恒定,整条设备有震动,很正常。我的编码器直接安装在成型机的一根轴上,然后计算出来的长度长长短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的,求指教

网友:
看过钢筋矫直加切断一体机,计长度也是靠编码器,那机器震动好大的。

网友:
制作三轮车车厢门板,也是这种机器。

网友:
角码器有干扰脉冲

网友(2023-07-26):
换一种编码器